单片机程序求助

楼主(2008-11-01):
   我是个大三的学生,,刚对51单片机有点了解,但是不能自己独立编程..所以向前辈们请教..
   我向用单片机设计一个能让太阳能板尽可能接受阳光的照射..就是说编一个程序让它每过一个小时(半个小时,15分钟),转过一定角度..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怎么实现..
   还有一个程序...让LED广告牌先放出一般优美的音乐还后在显示一些汉字..例如说现在八点了.他应该吃药了.然后音乐就想起了,目的是提他去看LED上面显示的字..
  希望前辈能提一些意见和方法..

网友A:
画流程图,把问题说清楚再写。

另外就是考自己,世界上没有救世主,顺便推一下自己的书,见我签名。

网友B:
(1)定时发一个脉冲驱动执行机构(2)驱动一个音乐IC

网友C:
一点一点来(step by step):

    1. 写PC 的COM 口通过 rs232c 与 mcs51 通信;
    2. 加 RTC 给51, 把RTC的时钟在PC显示;
    3. 加 Led 数码管给 51, 把RTC的时钟在Led 数码管上显示;
    4. 加步进电机给 51, 加太阳能板的"0"位(reset 位) 检测, 给51,
       用PC通过51控制步进电机.
    5......

楼主:
4楼: 一点一点来(step by step):

谢谢了,,,对我有很多的帮助....

楼主:
3楼: (1)定时发一个脉冲驱动执行机构(2)驱动一个音乐I

了解的知识太少了....第一个没太看懂..呵呵..谢谢了

楼主:
2楼: 画流程图,把问题说清楚再写。

好主意..这样就方便多了..谢谢

网友D:
看看定时器那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