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几条指令的机器周期数到底是多少?

楼主(2008-11-02):
 在下想做一个精确定时的试验,需要知道这几条指令的机器周期数,查了五本书附的指令表,不得要领,想请教老师,这几条指令的机器数到底是多少?具体问题详见下:
      CLR       TR0(0x88.4);//还好,查CLR bit都说是一个
      MOV      A,#m(0x63);//查MOV A,#data说一个说两个的都有
      ADD      A,TL0(0x8A);//查ADD A,direct说一个说两个的都有
      MOV      TL0(0x8A),A;//MOV direct,A说一个说两个的都有
      MOV      A,#0x9E
      ADD      A,TH0(0x8C)
      MOV      TH0(0x8C),A
      SETB      TR0(0x88.4);// 还好,查SETB bit都说是一个

   言人人殊,在下无所适从,想请老师们给个权威的说法,谢谢!

网友A:
实在确定不了,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啊

指令周期数在用Keil模拟执行的时候有个计数器,可以模拟下就知道了.如果不大相信他或资料上所说的,可以自己写段程序来测试一下,过程如下:

第一次:启动计数器->读计数器值
第二次:启动计数器->执行要测试的指令->读计数器值

两次读得的计数器值的差就是要测试的指令的执行周期数.被测的可以是任何指令,包括跳转指令只不过让他跳到下一条指令上就行了.

楼主:
感谢二楼给的方法

在KEIL仿真调试窗口的register标签页,有一states的系统变量,用于记录用户程序已执行的机器周期数。在下在相应的地方设置断点,单步执行所关心的指令,观察系统变量states的增加情况,结论如下:
MOV A,#data
ADD A,direct
MOV direct,A
上三条指令所需要的机器周期数都是一个。
再一次感谢二楼。
尽信书不如信KEIL,不过,不是手头有多本书,相互参看,还发现不了问题。
结论与我的猜想吻合,我先前按错误的机器数进行补偿,试验结果有一个系统误差,百思不解,准备再次试验,这次是查的别的书,结果不同,再互查五本书,更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好了,总算有KEIL,得以知道端的,KEIL不我欺也!

网友B:
就算是51 ,也不能一概而论的

比如号称单周期的C8051F,就有很大的区别

周一我在贴个表上来吧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具体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对照其技术手册查.

网友D:
软件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一共要10个周期吧(MOS-51),我也不太确定.
主要是占一楼层

网友A:
C8051Fxxxx的不同

4楼所说的C8051是个特例,说他特,是因为他只是在二进制指令代码及硬件结构上与标准51兼容,而实际的指令执行时序则差别甚大,因为它是特别设计,只为兼容51指令及硬件结构,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个标准的51单片机,这种设计,为的是可以使用开发人员快速掌握,却又给了开发人员一个超出标准51十几甚至几十倍的执行速度,为的是争取更多不容易转型的工程师们的青睐,从而争取更多的市场.象这样的单片机实际还有很多,即所谓增强型高速51单片机.对于这种单片机的指令执行情况,当然不能按照标准的51指令执行时序来计算.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继续关注

我查的书是关于标准51的书(几年前的老书了),所使用的片子无过是89C52,89S52等,旧型配老书,尚磨合不到位,查书做事的同道,还得多留一下心。

网友F:
标准51的话可参考Atmel的一份文档

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0509.pdf

楼主:
感谢lyjian老师的指点,已下载收藏

ATMEL给的文档,应该属于权威说法了.与在KEIL中的实验结果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