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XWJ:还请帮助有关CH374采集键盘的问题!

楼主(2008-11-02):
最近一个项目比较急!

初用CH374莫不着头脑,还忘XWJ兄多多指教!

网友A:
只研究了做Host读写U盘的现成Demo

沁恒很小气,只提供了U盘读写带文件系统的库,想仔细研究、优化下都没门
只有CH374EVT.ZIP的EXAM目录下有稍微详细点的源码,建议先看看这个

你要接USB键盘的话,应该还是很容易的,因为是标准HID设备
建议先在电脑上抓下交互、枚举的数据和流程,然后把EXAM目录下的HOST示例稍作修改即可。

网友B:
哈哈,XWJ思路是对的.

建议第一步,先打通硬件通路,枚举USB设备成功,并分晰其描述符,分辨出是USB键盘
第二步,找个USB键盘的源码看看,会做USB键盘,就会读USB键盘的数据码.
第三步,看看电脑与USB键盘通讯的过程,用CH374来模拟通讯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中断传输,定时查一查,不难的,但较费体力.

网友C(2010-06-10):
推荐用PB37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