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项目要用超低功耗单片机,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08-11-02):
最近有个产品研发需要使用超低功耗单片机,野外应用,幻境特殊必须电池供电,不能使用外部电源和太阳能。片上外设无特别要求,稳定可靠即可。
在使用pico power avr还是msp430上举足不定,产品定型后用量估计>4K,大侠给个意见。

网友A:
430功耗还是要低些

网友B:
肯定选TI的了!

AVR才刚刚推出的,还有待考验的!

网友C:
如果成本不敏感,推荐430

否则 freescale qe 系列.

网友D:
430 is No.1

stm32 is one chioce ,too.

楼主:
对STM32的低功耗性能不了解,能解释下吗?谢谢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430 is No.1

stm32 is one chioce ,too.

-----------
对STM32的低功耗性能不了解,能解释下吗?谢谢。
价钱上如何?

楼主:
s08qe8价格如何?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如果成本不敏感,推荐430

否则 freescale qe 系列.
---------------------
没用过freescale qe产品,S08QE8也是新品上市,数据手册上看不错,不知道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楼主:
S08QE8还没有工业级的啊

网友E:
不是吧,那几个东东功耗能做到睡眠时1uA么?

低功耗的IC多了去了,是你不会用。现在睡眠状态可以做到低于1uA以下的MCU很多。唤醒时间大概在10Ms左右。建议不要把眼光老放在51系列;

网友B:
唤醒时间TI最短

430 2US时间就能全速工作了!看看其他MCU能做到吗?针对突发事件几MS的唤醒时间是不行的!等你全速运行了事件早就消失了!嘿嘿!

网友F:
y

c8051F今年出了0.9V的单片机,忘了型号了,可以参考下
不必拘泥于430
楼主是探矿用还是检测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