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干电池供电驱动减速电机,电机启动时芯片总是复位

楼主(2008-11-02):
小弟我做了一个电锁的控制电路,用的STC的89c516RD+的芯片,采用3节5号碱性电池供电,驱动一个工作电流在100mA的直流减速电机。新电池装上的时候工作正常,可以用了一段时间当电压大概降了0.5V左右的时候,当电机启动的时候芯片会掉电复位,并且不停的复位,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估计是电机启动时把芯片的电压瞬间拉低,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多谢了!

网友A:
启动时候要以很小的PWM慢慢来启动

网友B:
建议

(1)电池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后,接一个容量大点的电解电容,给MCU供电。而电机直接用电池供电。这样MCU不会复位。
(2)如果愿意多花点钱,电机供电部分也接个二极管、加个法拉电容或电解,这样电容的储能足以供给一次开锁所需的能量。

网友C:
加一只HT7130,把cpu供电稳到3v即可,7130约0.7元

楼主:
to:db200

如果采取增加电解电容或者法拉电容的话,会不会增加电池的消耗呢

网友B:
电解电容选电压高点的,漏电会小一点。
普通的法拉电容漏电很大,低漏电的好一点。
如果要特别省电,建议:
1,降低单片机部分的电流,这样一来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容就可以选小容量的钽电解。
2,电机部分就不要加电容了。不过这样的话,当电池快没电的时候,就驱不动电机了。有电容的话,电池可能还能凑合用一段时间。
3,用于电锁的话,可以在平时断电,插入钥匙或按下密码键盘时才由专门的一个特别省电的硬件电路打开其它部分的电源,这样电池可以用很长时间。
4 提醒楼上各位:楼主的问题不是电压稳不稳的问题,而是电池内阻变大后,带不动负载。加电容的目的是由电容来提供瞬间的驱动电流。如果带负载时电池电压从4.5V降到0.5V,请问你加LDO、DC-DC、PWM会有用么?

网友D:
RE:

用的STC的89c516RD+的芯片,采用3节5号碱性电池供电,驱动一个工作电流在100mA的直流减速电机。新电池装上的时候工作正常,可以用了一段时间当电压大概降了0.5V左右的时候,当电机启动的时候芯片会掉电复位,并且不停的复位,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89C516RD+,它的复位电压是3.8V,你的3节5号碱性电池是4.5V,用了一段时间当电压大概降了0.5V左右的时候既4V左右,也许是你的电容太小,当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压会跌到3.8V以下,导致MCU复位,你可以选3.3V的89LE516,它的复位电压在1.8V左右,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2017-03-03):
用步进启动试试

网友F:
1.首先确定复位原因;
如果是电机启动瞬间电压跌落可以试试以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