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就是**毛的那种。

楼主(2008-11-03):
(无正文)

网友A:
大约25元吧

超过这个价钱肯定是贵了

楼主:
恩, 刚才查到了。 23.5元

批量价格,但是买样片管我要80块钱一片。 差太多了。

楼主:
蜂鸣器频率多少声音最美!!

网友B:
一个蜂鸣器要25元?

这是什么样的蜂鸣器?
怎么我买的才要几毛钱!

楼主:

请问你用多少频率驱动它。

网友B:
我都是用有源的

从不管驱动频率,我只控制它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