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建字库问题~

楼主(2008-11-05):
现在正在使用OSD芯片做菜单,有内建字库,但是如何调用字符呢,是直接输入相应字符的ascii码还是怎么的,还有就是图形符号也不知道如何调用,手册上没有相关字库信息.

网友A:
看来你也跟这个写手册的人一样。

楼主:
回LS

不知道LS兄弟什么意思呢,可否说明白的,呵呵刚接触不太明白。

网友B:
OSD芯片的字库的代码一般和标准的ascii码对应关系不同

你要看具体OSD芯片的字库代码表才行
没有字库代码表的话你可以把所有的字符都显示出来,这样就知道了

楼主:
回lyjian

谢谢lyjian解释,原来是要个字库代码表。不知道是否OSD芯片都提供这样一个表

网友B:
类似这种表

规格书中一般没有,但芯片厂家可以提供(如果是公版字库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