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也一大堆

楼主(2008-11-05):
还是必须要接仿真器,目标板才能仿真???

网友A:
有些型号的C8051可以

Keil不支持全新列C8051芯片的软件仿真,只支持一部份型号。

网友B:
Keil也应该考虑版本升级了,

自己再用7.08斑的,不知道现在最新是什么版本了?

网友C:
7.08太老了

至少我用的都是8.06的,最新的可能都8.3x...

楼主:
我用的是C8051F350

我的keil版本是V8.02. 我的PCB还没做好,所以想先软件仿真一下。 没研究明白怎么设置。 郁闷啊!

网友D:
可以仿真

你要下载SiC8051F_uv3,先安装UV3再装这个,然后在DUBGE仿真器栏下拉就有一个Silicon laboratories c8051选项。

看错了,LZ是说软件仿真 -_-!!!

网友A:
8.16a可以仿真F350

网友E:
那么拥有KEIL8。16A的朋友可以拿出来共享一下吗?

自己找了几个8.16A的都有2K代码的限制。包括从KEIL网站上下的都一样
哪个朋友有破戒的版本可以共享以下吗?我的EMAIL:hyhjjg@126.com

网友A:

8.02的破解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