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06):
请问我如何通过修改C51的加载程序,可以让单片机在上电的瞬间各P口都为高电平.现在是一上电的瞬间出现几百MS的低电平然后复位成高的.谢谢啊.

网友A:
上电复位期间的IO状态是软件不可控的

IO状态是高还是低和具体的芯片有关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刚才试过了.确实.没写程序的片子.上电就为0.那我如果修改上电复位后,把各复位口初始值也改为0X00.那该如何修改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