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DOS字库中40点阵和48点阵文件的数据排列格式

楼主(2008-11-07):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描一下不就知道了

自己做字库也行,可以任意排列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还不是一样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不清楚的话为什么不动手试一下呢?
有问、等待别人回答的时间,不早就试出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

在网上还真搜出一段好代码,从12-48点阵汉字库读取与显示全兼容,由网友毕元锋博客拷贝.

仅支持:
ASC16   *16x8点阵西文字库
HZK16   *16x16点阵显示字库
HZK16F *16x16点阵繁体显示字库
ASC12   *12x6点阵西文字库
HZK12   *12x12点阵汉字库
HZK24T *24x24点阵中文符号字库
HZK24S *24x24点阵宋体汉字库
ASC24   *24x24点阵西文字库
HZK24F *24x24点阵仿宋体汉字库
HZK24H *24x24点阵黑体汉字库
HZK24K *24x24点阵楷体汉字库
ASC40   *40x20点阵西文字库
HZK40T *40x40点阵中文符号字库
HZK40S *40x40点阵宋体汉字库
ASC48   *48x48点阵西文字库
HZK48T *48x48点阵中文符号字库
HZK48S *48x48点阵宋体汉字库
-----------------------------------------------------PS御免-----------------------------------------------------
轮廓字体的读取还不会。
ASCPS   *11种西文轮廓字库
HZKPST *中文符号轮廓字库
HZKPSSTJ*宋体汉字库
HZKPSFSJ*仿宋体汉字库
HZKPSHTJ*黑体汉字库
HZKPSKTJ*楷体汉字库

正文

//---------------------------------------------------------------------------

#include <vcl.h>
#pragma hdrstop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Form.h"
//---------------------------------------------------------------------------
#pragma package(smart_init)
#pragma resource "*.dfm"
TForm1 *Form1;
AnsiString __fastcall GetAppPath(void)
{
AnsiString s = ParamStr(0);
int pos = 0;
int count = s.Length();
for (int i = count; s.SubString(i,1) != ""; i--, pos = i);
return s.SubString(1, pos);
}
//---------------------------------------------------------------------------
__fastcall TForm1::TForm1(TComponent* Owner)
        : TForm(Owner)
{
}
//---------------------------------------------------------------------------
void __fastcall ShowHZ(char *S,
        int x,
        int y,
        int PixelStyle,
        TCanvas *Canvas)
{

int PixelSize = PixelStyle;
unsigned char Qu;
unsigned char Wei;
//char *S = STR.c_str();
AnsiString File1Name, File2Name, File3Name;
FILE *iFileHandle1,*iFileHandle2,*iFileHandle3, *iTemp;
const unsigned char Bit[8] = {128,64,32,16,8,4,2,1};
unsigned char AreaOffset;
unsigned int HZKSize;
unsigned char ASCSize;
int innerX, innerY;
int Len = StrLen(S);
if (Len>=1)
{
switch (PixelSize)
{
case 12: HZKSize = 24; //汉字库字模大小24字节(12*16/8)
           ASCSize = 12; //ASC字库字模大小12字节
           AreaOffset = 0;//16区以前不独立成字库
           File1Name = GetAppPath()+"fontHZK12";
           iFileHandle1 = fopen(File1Name.c_str(), "rb");
           File2Name = GetAppPath()+"fontASC12";
           iFileHandle2 = fopen(File2Name.c_str(), "rb");
           break;
case 16: HZKSize = 32; //汉字库字模大小32字节(12*16/8)
           ASCSize = 16; //ASC字库字模大小16字节
           AreaOffset = 0;//16区以前不独立成字库
           File1Name = GetAppPath()+"fontHZK16";
           iFileHandle1 = fopen(File1Name.c_str(), "rb");
           File2Name = GetAppPath()+"fontASC16";
           iFileHandle2 = fopen(File2Name.c_str(), "rb");
           break;
case 24: HZKSize = 72; //汉字库字模大小32字节(24*24/8)
           ASCSize = 72; //ASC字库字模大小16字节(24*24/8)
           AreaOffset = 15;//16区以前独立成字库
           File1Name = GetAppPath()+"fontHZK24F";
           iFileHandle1 = fopen(File1Name.c_str(), "rb");
           File2Name = GetAppPath()+"fontASC24";
           iFileHandle2 = fopen(File2Name.c_str(), "rb");
           File3Name = GetAppPath()+"fontHZK24T";
           iFileHandle3 = fopen(File3Name.c_str(), "rb");
           break;
case 40: HZKSize = 200; //汉字库字模大小32字节(40*40/8)
           ASCSize = 120; //ASC字库字模大小16字节(40*24/8)
           AreaOffset = 15;//16区以前独立成字库
           File1Name = GetAppPath()+"fontHZK40S";
           iFileHandle1 = fopen(File1Name.c_str(), "rb");
           File2Name = GetAppPath()+"fontASC40";
           iFileHandle2 = fopen(File2Name.c_str(), "rb");
           File3Name = GetAppPath()+"fontHZK40T";
           iFileHandle3 = fopen(File3Name.c_str(), "rb");
           break;
case 48: HZKSize = 288; //汉字库字模大小32字节(48*48/8)
           ASCSize = 144; //ASC字库字模大小16字节(48*24/8)
           AreaOffset = 15;//16区以前独立成字库
           File1Name = GetAppPath()+"fontHZK48S";
           iFileHandle1 = fopen(File1Name.c_str(), "rb");
           File2Name = GetAppPath()+"fontASC48";
           iFileHandle2 = fopen(File2Name.c_str(), "rb");
           File3Name = GetAppPath()+"fontHZK48T";
           iFileHandle3 = fopen(File3Name.c_str(), "rb");
           break;
}
int DataPos;
unsigned char *LineData = new char[HZKSize];//最大可能分配文件块空间
unsigned char Area; //处理后的区
unsigned char Biti; //处理后的位
unsigned char C1, C2;//先后判断的2个字符
int Level;          //字符集别:0,Ascii;1,符号(16区以前全角);2,汉字
bool ascii = true; //判断显示位置推动
for (int k = 0; k < Len;)//注意,这里没有k++,循环内调整循环变量
   {
//=========================================================
//一下代码为判断文本级别
   C1 = (unsigned char)(S[k]);
   k = k + 1;
   if (C1 < 160) Level = 0;//ASCII处理C1
   else
      if (Len>=k+1)
      {
      C2 = (unsigned char)(S[k]);
      if (C2 < 160) Level = 0; //ASCII处理C1
      else
        {
        if (C1 < 175) Level = 1;//符号处理[C1][C2]
        else Level = 2;//汉字处理[C1][C2]
        k = k + 1;
        }
      }
//=========================================================
   switch (Level)
     {
     case 0:
        {
        if (k > 1)
           {
           if (ascii) x = x + PixelSize/2;
           else x = x + PixelSize;
           }
        ascii = true;
        switch (PixelSize) //根据字库特点,对变量进行合理约束
          {
          case 16: Area = C1; break;
          case 24: Area = C1; if (C1 > 128) Area = 32; break;
          case 12: case 40: case 48: Area = C1 - 32;
          if (C1 >= 160) Area = 0; if (C1-32 < 0) Area = 0; break;
          }
        DataPos = Area * ASCSize * 1L;
        fseek(iFileHandle2, DataPos, 0);
        fread(LineData, ASCSize, 1, iFileHandle2);
        for (int i = 0; i < PixelSize; i++)
         {
         for (int j = 0; j < PixelSize / 2; j++)
          {
          innerX = x + j; innerY = y + i;
          switch (PixelSize)
            {
            case 12: case 16: case 40: case 48:
            if ((LineData[i*((PixelSize/2 + 7)/8)+(j/8)]&Bit[j%8])!=0) //+7***关键***
               Canvas->Pixels[innerX][innerY] = clBlack;
            else
               Canvas->Pixels[innerX][innerY] = clWhite;
            break;
            case 24:
            if ((LineData[i*((PixelSize + 7)/8)+(j/8)]&Bit[j%8])!=0) //+7***关键***
               Canvas->Pixels[innerX][innerY] = clBlack;
            else
               Canvas->Pixels[innerX][innerY] = clWhite;
            break;
            }
          }
         }
        }
     break;
     case 1:
     case 2:
        {
        if (k > 2)
           {
           if (ascii) x = x + PixelSize/2;
           else x = x + PixelSize;
           }
        ascii = false;
        Qu = C1-160;
        Wei =C2-160;
        if (Qu > 94) Qu = 94;
        if (Wei > 94) Wei = 94;
        if (Level == 2)
           {
           switch (PixelSize)
             {
             case 24: case 40: case 48:
             Area = Qu - AreaOffset;break;
             default:Area = Qu;
             }
           iTemp = iFileHandle1;
           }
        else
           {
           Area = Qu;
           switch (PixelSize)
             {
             case 24: case 40: case 48: iTemp = iFileHandle3; break;
             default: iTemp = iFileHandle1;
             }
           }
        Biti = Wei;
        //下面这行代码,计算位置***关键***,尤其是“L”的使用
        DataPos = ((Area-1) * 94L + Biti - 1) * HZKSize * 1L;
        fseek(iTemp, DataPos, 0);
        fread(LineData, HZKSize, 1, iTemp);
        for (int i = 0; i < PixelSize; i++)
           {
           for (int j = 0; j < PixelSize; j++)
              {
              switch (PixelSize)
                 {
                 case 24: innerX = x + i; innerY = y + j; break;
                 case 12: case 16: case 40:
                 case 48: innerX = x + j; innerY = y + i; break;
                 }
              if ((LineData[i*((PixelSize+7)/8)+(j/8)]&Bit[j%8])!=0) //+7***关键***
                 Canvas->Pixels[innerX][innerY] = clBlack;
              else
                 Canvas->Pixels[innerX][innerY] = clWhite;
              }
           }
        }
     break;
     }
   }
switch (PixelSize)
{
case 12: fclose(iFileHandle1); fclose(iFileHandle2); break;
case 16: fclose(iFileHandle1); fclose(iFileHandle2); break;
case 24: fclose(iFileHandle1); fclose(iFileHandle2);
           fclose(iFileHandle3); break;
case 40: fclose(iFileHandle1); fclose(iFileHandle2);
           fclose(iFileHandle3); break;
case 48: fclose(iFileHandle1); fclose(iFileHandle2);
           fclose(iFileHandle3); break;
}
delete []LineData;
}
}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2Click(TObject *Sender)
{
Close();
}
//---------------------------------------------------------------------------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1Click(TObject *Sender)
{
AnsiString S = "我a只想说de话,数学:春风冷~!";
ShowHZ(S.c_str(),0,0,24, Canvas);
//汉字,x,y,大小(只能是12,16,24,40,48)
}
//---------------------------------------------------------------------------

void __fastcall TForm1::Button3Click(TObject *Sender)
{
AnsiString S = ",";
unsigned char Qu, Wei;
Qu = S[1]-160;
Wei = S[2]-160;
ShowMessage(S + "字 区:"+IntToStr(Qu)+" 位:"+IntToStr(Wei));
}
//---------------------------------------------------------------------------

点阵字库和矢量字库以及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可以到我的公共邮箱下载.
标题同.
下载附件即可,自行杀毒
(程序可执行文件上传的时候没有病毒,程序没有连接任何其他功能,只是显示汉字而已).
请不要修改密码.
请不要添加,删除或者修改邮件.
谢谢..
进入方法(用户名和密码都是数字,不包含空格和其他符号):
http://mail.163.com
用户名:7453991
密码:1993547

楼主:
贴上自己咋晚的劳动成果

搞定48点阵ASCII字库的显示
//功能介绍:用于在电脑上显示二进制字库文件中的点阵数据 48X24点阵ASCII码点阵
//                用于验证读取到的点阵是否能正常使用
//             与字库生成软件配合使用
//作者:古道热肠
//运用了直接写屏技术
//采用VGA 13号模式320*200作为显示输出的最大视窗具有显示字符大,兼容性好的优点。
//完成日期 :2008-11-08

#include<io.h>
#include<stdio.h>
#include<do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bios.h>
#include<mem.h>
#include<fcntl.h>
#include<stdlib.h>
#include<conio.h>

#define VGA256 0x13
#define TEXT_MODE 0x03

unsigned char far *video_buffer=(char far *)0xA0000000L;

unsigned char bit[8]={128,64,32,16,8,4,2,1};

void Plot_Pixel_Fast(int x,int y,char color)
{
    video_buffer[((y<<8)+(y<<6))+x]=color;
}

void Set_Video_Mode(int mode)
{
    union REGS inregs,outregs;
    inregs.h.ah=0;
    inregs.h.al=(unsigned char)mode;
    int86(0x10,&inregs,&outregs);
}

void Hzk_File_Out2(char *file,int x,int y,int color)
{
    register int i,j,k;
    unsigned vpos;
    char bitdata[144];
    FILE *out;
    char str1[2];
    int offset=0,flag=1;

    if((out=fopen(file,"rb"))==NULL)
    {
        printf("Open %s error! ",file);
        exit(0);
    }

    fseek(out,(124)*offset,SEEK_SET);
//    flag=fread(str1,2,1,out);
    do
    {

        fread( bitdata, 144, 1, out);
        offset++;

      //以下代码用于提取48X24点阵的ASCII数据送显存。
        for(i=0;i<48;i++)
        {
            for(j=0;j<8;j++)
            {
                if(bitdata[3*i]&bit[j])
                    Plot_Pixel_Fast(x+j,i+y,color);
                if(bitdata[3*i+1]&bit[j])
                    Plot_Pixel_Fast(x+8+j,i+y,color);
                if(bitdata[3*i+2]&bit[j])
                    Plot_Pixel_Fast(x+16+j,i+y,color);
            }
        }

        x+=24;
        if(x >(320-24))
        {
            x=0;
            y += 48;
        }

        if(y >(200-48))
        {                     //分页显示时,手动换屏
            getch();
            x = 0;
            y = 0;
        }

        fseek(out,(144)*offset,SEEK_SET);
  //        flag=fread(str1,2,1,out);
    }while(offset<(128-32));

    fclose(out);
}

void main(void)
{
    char DispFileName[30];

    printf("Please input Display ZK File Name:");
    scanf("%s",DispFileName);

    Set_Video_Mode(VGA256);
    Hzk_File_Out2(DispFileName,0,0,YELLOW);

    getch();
    Set_Video_Mode(TEXT_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