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晶振的难题???????

楼主(2008-11-08):
请问 一个单片机 的外部接的晶振 与她 匹配的电容 值怎么计算 ???多大为宜啊 比容8M 的 用20P 22P 33P 都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啊 其中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频率会有微小的偏移

网友B:
匹配电容的值和晶体参数及振荡电路的参数都有关

而振荡电路的参数,厂家通常不会给出的,所以没有通用的计算方法。

网友C:
这个问题非常深……

振荡电容可以按晶体的估算,一般晶体要求是16P的负载电容,22P的属于比较经典的数据。

这个问题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多,包括晶体工作模式、特性、频率牵引、电路板寄生参数、温度系数、频率稳定度、激励功率、休眠唤醒的可靠性,实在太多。

楼主有兴趣就去详细研究晶体理论,要花很多时间。

不想研究我就直接给你一个数据:晶体频率牵引度大约是20ppm/pF,就算你偏了100ppm,也才1E-4量级,所以你感觉不到差异,一般搞单片机的也很少有研究到这么深层次的。

你接个22P的上去好了。

网友D:
3楼,不用振荡参数,一般厂家会直接给负载电容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