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P/IP

楼主(2008-11-08):
  有个项目要求能从网上更新程序(MCU C8051F020),C8051F020外挂CP2201,但本人对TCP/IP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难不难.
  看了一下CP2201感觉CP2201本身不难.
  肯请大家推荐相关书籍和资料,有51的CP2201驱动最好了.

楼主:
看来用TCP/IP的人很少

网友A:
主要是这种片子比较

怪异,用的人少.大家都常用rtl8019/cs8900/dm9000之类的.芯片不难,麻烦的在协议栈的实现和稳定上面.

网友B:
哈哈,偶菜鸟,瞎想了~~

难啊,要不你在你的系统里加个无线接收数据的装置,先用PC收完更新程序,再用接在USB或串口等上的无线发射装置传给系统。。。。。。。

网友C:
re

到silabs 的论坛上找找,应当可以找到,那里的版主很热情
https://www.silabs.com/support/forums/pages/default.aspx

楼主:
LS高手啊

能介绍一下怎么学习TCP/IP吗

网友D:
re

使用开源TCP协议栈(网上可以下载基于020的CP2200,WEB51代码,但代码本身只是演示的,做产品的话不合适)(建议用ZLIP或者UIP 在51上)

熟悉协议栈的结构流程及各个结构体变量的使用(便于移植底层驱动)

TCP/IP协议栈 卷1

使用网络抓包分析软件 例如wireshark

如果使用silabs的CP220X 可以用他们的库函数(不可见),这样就不需要了解复杂的TCP传送。只要传递参数就可以了,不过用库函数就是写起来比较受约束所以我没用它

祝楼主的CP2201早日成功

楼主:
请教LS

库函数是他们的配置向导产生的吗.

网友D:
re

是的 ,有一个TCP/IP向导软件的(网上直接下载),把需要的协议打勾就可以很快生成一个工程文件。

网友E:
re

为什么要用51来做TCP/IP通讯?节约成本?

网友D:
re

多个原因导致的使用51

楼主:
还有更低端的MCU都可以上网

不是要用51上网,而是先用51,然后要求上网,当然也只是完成很简单的任务,比如远程更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