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 的问题

楼主(2008-11-09):
keil for arm 怎么浏览函数,
在keil C51 中,只要配置成生成 information browse 文件就可以选正该函数,按F12就可以转到函数的定义处,keil for arm 应该怎么弄

网友A:
我都是用右键,然后选择goto define的

楼主:
楼上

右击,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啊,你用的是KEIL 吗。我以前用的那个Codewarrior for arm 是可以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