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自建电路图元件或PCB封装元件时要定位到中心???

楼主(2008-11-10):
教程说要把元件的位置放在整个SCH编辑器的中心,否则不能调用。可它没说怎么定位到中心!是画完后按个什么菜单定位下,还开始画时起笔的第一点在中心(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起点在中心而不是整个元件的中心在编辑器中心)???
我试了下,随便在哪画都能正常显示的啊!?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中心好象有个大圆

楼主:
回楼上

没有啊??
请问你们是会元件时是怎么做的?
可以把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简单说下吗?

网友B:
pcb元件可以直接设置原点到中心

楼主:
回 耕在此行 大虾:

9494,那个5天学会PROTEL的教程也这样弄的,我也是这样弄的!
不过这么做有啥意义啊。。。。。。。
只是把画面定格到中央,把鼠标放到原点而已,
然后我去点工具栏的线来画时鼠标位置不就变了??根本不能精确定位嘛,难道它只要我们大概以原点为中心开始画就行了(事实上我随画哪都能用的啊)???
特别在元件很复杂时,你如何在开始画第一画时就保证元件的对称中心在原点上?这有时根本做不到啊(除非有个按钮自动分析出图形中心,点下就把图放到原点上)
我对protel这一规定非常不解,高手说下好么?

网友B:
没有一定要规定放在中点的,只是你拖动元件时,鼠标会自

楼主:
回COMPUTER00高手

偶怎么一不小心发现您老排名。。。。。。高手啊!!!!!!!!!!!
那个定位到中心是http://www.pp51.com/EDA/PROTEL/3SCHLIB/1.htm这个网上经典(偶搜下protel教程全是它的转载,不信你们试试)里说的.
你说的“鼠标会自动到中点”是在画原理图时推出元件的情形吧?
我是想自己画个元件,但是不明白它如5楼所说那么一弄凭什么能让我“以后”画的图“定位在中心”(我随便来个放大操作都能移得离中心点好远)???

网友B:
那我就不清楚了,对于PCB元件,我是随便找个地方画

画好之后使用菜单Edit,set reference,可以指定1脚、中心、或者自己定位,很方便。

楼主:
computer00高手大概太高啦。。。。。。

你LS说的不就是我要问题的么,你之前是没想到我问这么低级的问题么。。。。。
听你一说有些明白了,可是我还是不懂。。。。
1,“画好之后使用菜单Edit,set reference”,那样会使得鼠标定位在编辑器中央,并不是使所画之图定位于中心,何解?
2,为什么要把它定位到中心,我发现随便画哪使用时都没区别(偶刚成功调用并生成PCB了,PCB封装也是我自儿画的)?
3,指定1脚是哪意思(不会是改PIN名为1吧)?就是画电路拖元件时,鼠标所在的位置?这个怎么设啊,我到目前还没总出规律。。。。。

大侠们不好意思问题这么多。。。。

网友B:
我指的是PCB封装库。

原点定位在哪,本来就没关系的,就是你在画PCB时,拖动元件时,会发现鼠标会自动落在这个元件的某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该元件的原点,是在画PCB封装时指定的。如果你将原点设置得离实际的焊盘很远,那你拖元件
时就很不方便了,因为鼠标下的位置并没有元件的焊盘……将原点设置在1脚,这样你在画PCB拖动元件时,
鼠标会自动跳到1脚,可以用它对齐。放在中心也不错。你仔细看焊盘的坐标值,设置之后它的值就不一样了。
原点坐标为0,0。

网友C:
个人的经验

画原理图元件时 一般不需考虑器件中心位置,把窗口放大,原点自然就清楚了,
画元件封装时,本人一般就元件中心放在原点,这样在画PCB时元件转几下也不会改变位置了.
呵呵 仅仅是个人的一点想法,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习惯,自己觉得方便就好.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试过了,是滴~~原来那个规则就是为了拖放时方便啊~~我还以为不这样protel就不能识别印做不出板子呢~~

网友D:
re

如果是PCB定位的话,楼上的已经有答案了,如果是原理图元件的话,不是可以看到一个大的"田"字呀,那中间婚丧嫁娶"十"字的交点就是原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