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不希望有调试接口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08-11-10):
板子做好后,可以通过调试接口调试或下载程序。但是如果正真的产品不希望留有调试接口,还可不可以下载程序呢?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A:
你的想法太牛了

应该叫芯片产商做一个无线的端口
呵呵 那样你开发都不用调试接口了,直接无线传输.

网友B:
用顶针实现

楼主:
那我平时见的一些板子上为什么没有调试接口呢?

网友C:
不会是把管脚都给剪了吧,嘎嘎

网友D:
谁说下载程序一定要有调试接口?

楼主的逻辑不成立。

网友E:
可以是写好程序再贴上去的

还可以用顶针

网友F:
烧程序的方法有很多的

楼主:
我见过DIP封装的座子,可以用来下载程序

和一些程序下载器都是针对DIP封装的,或是QFP的(但是市场上很难找到),
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G:
哪种单片机先。

网友H:
看是哪种MCU了

关键是ISP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