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的复杂数学问题

楼主(2008-11-11):
如图,单片机AD口检测按键S1,S2,要求 单独按下S1/单独按下S2/两者都同按下,三种情况下OUT端得出的电压 两两间的差距最大,那么R1,R2要多大才能达到要求?
很简单的电路,计算却很难,我就不会算了,求教高手们出招,不在乎结果,只在乎过程。

smartmcu + 1 https://bbs.21ic.com/icview-460468-1-1.ht

网友A:
用两两电压差相等去算吧,不然最大化没有意义。

网友B:
定一个电压分级,解方程,这玩意儿难吗?

楼主:
用的正是2楼方法

可惜数学不过关

网友C:
b*b-4*a*c

楼主:
楼上可否说详细点?

网友D:
即便计算难(好像不太难啊),

编个PC程序(比如穷举下)算下嘛 。。。。。。

网友E:
凭直觉

R1=R2=1K

网友A:
晕……R1=R2明显不对,这样S1和S2都无法单独识别了。

楼主:
我的思路是这样

设 R1>R2,按下S1输出电压为U1,按下S2输出电压为U2,同按输出电压为U3,
按computer00版主2楼思路,两两电压差要相等时才是最大值,则可得:
         U2-U1 = U3-U2      ;等式1

由于R3为1K,我用K为单位,上式两边可分别为:
         U2-U1 = 5V*(1/(R2+1))- 5V*(1/(R1+1))       ;等式2
         U3-U2 = 5V*(1/(R1//R3+1)) - 5V*(1/(R1+1))  ;等式3
其中等式中“//”符号为电阻并联运算,
根据等式1,要得等式2,3右边也相等,化简可得:
         2/(R2+1) = 1/(R1//R2+1) + 1/(R1+1)         ;等式4
设法把等式4化转化成 R2 = f(R1) 形式,即
                    R2 = a*R1^2 + b*R1 + c           ;等式5
然后将等式5的R2代入等式2中的R1,即可得到一个关于R1的一元二次方程,形式如:
         U2-U1 = 5V*(x*R1^2 + y*R1 + z)             ;等式6
这是一抛物线方程,有唯一的最大值,只要能将 等式2 转换成 等式6 形式即可。

问题是,我怎么也没法把 等式4 转换成 等式5 的形式,更不会转换成等式6形式,哪个高人能演算一下?

网友D:
不会真成超越方程吧?

有空我看看~~看新闻要紧。。。。。

网友F:
呵呵

俺数学不行

网友E:
简化一下

数学问题,归一化:
U1=1/(1+X);
U2=1/(1+Y);
U3=1/(1+X//Y);
设X>Y,则:
U2-U1=U3-U2,即:
1/(1+Y)-1/(1+X)=1/(1+X//Y)-1/(1+Y);即:
2/(1+Y)-1/(1+X)=(X+Y)/(X+Y+X.Y);
左边通分得
(2X-Y+1)/(XY+X+Y+1)=(X+Y)/(XY+X+Y)
左右分母交换相乘得:
2(X^2)Y-X(Y^2)+2(X^2)-(Y^2)+2XY+X+Y=(X^2)Y+X(Y^2)+(X^2)+(Y^2)+2XY+X+Y
化简得:
(X^2)(Y+1)=2(Y^2)(X+1)
如果X对Y存在极值,求导后结果为0,化简后得到极点X=2Y.

网友A:
晕,试了一下,假设相等,解出来的结果是0.5K和-0.25K,没用

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去最大化了。

楼主:
结果为负说明运算有错或存在多解

我通过程序的逼近得出V2-V1最大值为0.591V左右,供参考验算。

网友A:
还要单独考虑U1啊,也要让U1达到最大。

U1=U2-U1=U3-U2

楼主:
先不考虑U1单独最大

本题只考虑U2-U1=U3-U2最大,不考虑U1=U2-U1=U3-U2,以减少复杂性。

网友G:
将3个相同电阻串联

再将2点通过按键接到AD IN

楼主:
楼上这样就不省电了,不按按键也耗电。

网友G:
先完成功能再考虑其它吧

楼主:
hab2000能否再细算一下

按你X=2Y结果算得Y跟computer00算的一要,都是-0.25K,不合理呀。

网友H:
根据13楼的

数学问题,归一化:
U1=1/(1+X);
U2=1/(1+Y);
U3=1/(1+X//Y);
设X>Y,则:
U2-U1=U3-U2=Δ,是要解Δ的极值,而不是解x,y极值
U1=U2-Δ=1/(1+X)------->
X=-----------  -1;
    U2-Δ

U2=1/(1+Y)------------>
Y=-----   -1;
   U2
将XY带入下面的式子
U3=U2+Δ; ------------->1/(1+X//Y)=U2+Δ;
最后只剩下U2和Δ的关系式,就应该可以求出Δ的极值和u2的值
再求XY
计算太麻烦了.

网友I:
13楼是错的,详细的计算如下。

看我的计算过程

网友I:
答案和验算如下:

R1=    1.2599
R2=    0.7937
R1//R2=    0.48694128847

V1=    2.2124872782
V2=    2.7875341473
V3=    3.362607548

V3-V2=    0.57507340068
V2-V1=    0.5750468691

网友I:
各位的初中数学还有待复习。

这种类似的二元二次特定方程的化简计算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做过很多很多次了。

现在过了10多年,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演算和验算,我可以自豪的说,我的初中数学还没有忘记。

o(∩_∩)o...哈哈

某些人的高等数学把自己学傻了,啥都用高等数学,导数来计算。

其实是不需要的,有些时候,用特定的方程组化简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了。

网友I:
24楼验算和23楼的图有一个小错误,不匹配

就是24楼的V1,V2,V3都需要 23楼的V1,V2,V3乘以5V才是  验算的时候的 电压

网友I:
该方程的求解过程可以归类到 丢番图方程 一类

成为不定方程求解

我记得很清楚,我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了 丢番图 方程 以及这个人

我用 丢番图方程 也做了很多题

楼主:
emailli再查一下

R1=1.8K,R2=1.1K时,电压差可达0.59V,比你的结果大。

网友J:
emailli

我认为emailli兄的方法是对的...

用高等数学的知识算了半天,越算越复杂,放弃了.

网友I:
我演算了一下。的确 是这样的。

R1=    1.8
R2=    1.1
R1//R2=    0.68275862069

V1=    1.7857142857
V2=    2.380952381
V3=    2.9713114754

V3-V2=    0.59035909446
V2-V1=    0.59523809524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一个前提条件有错误。

那就是在 V3-V1=V1-V2 时,并不是两两相差最大的时候。

我计算出来的V3-V1和V1-V2的确是相等的。由于用的是近似,所以,后面有几位就不相等了。

但是,用1.8K和1.1K这个来计算,得到的结果明显可以看到两个差值不相等。

看来这个问题还不能这么解答啊。

网友I:
同时我想到,既然存在一组V2-V1比V3-V2的差值大的解

是否还存在一组 V3-V2比V2-V1 大的解

网友J:
两两相差最大和差值相等并不等价

emailli的结果是在差值相等的前提下导出的.

关键是 两两相差最大 如何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是否可以这样描述:
既然是 两两 那么应该有三个差值,这三个差值再做平均,并求最大值.
实际上是两个差值做平均就行了.
即F(R1,R2)=((U3-U2)+(U2-U1))/2取最大.

对F在R1和R2方向上求偏导,并令其等于零.
解得R1和R2.
当然还得和边界点作比较.

另外,用计算机做穷举仿真的结果不可靠,因为有计算误差,有逼近区间选定的问题.那并不是理论上的解答.

楼主:
两两相差最大和差值相等并不等价

楼上这个观点是对的,两两相等的条件是有无数组解,但在本题中,这无数组解里面,只有一组是差距最大,现在就是要找出这一组解,所以还是要下点功夫。光是三个电阻,可能大家没想到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K:
哈哈,无聊,编个程序穷举一下:

//依次以0.01、0.001、0.0001、0.00001为间隔在上次的最优结果附近搜索所有的可能性

//Keil的浮点数是单精度的(double也是一样),所以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6位
//因此在误差范围内可以有很多个解。
//而最典型的2组结果就是1.105403,1.804127 和1.107604,1.808030,明显有差别,一个V1大一点点,一个V2大一点点:-)

//test31.c

#include <REG52.H>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declarations   */
                                  /* for the intended 8051 derivative         */

#include <stdio.h>                /* prototype declarations for I/O functions */

float min(float x,float y)
{
    if(x<y)
        return(x);
    else
        return(y);
}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float r1,r2;
float best_r1,best_r2;
float va,vb;
float maxa,maxb;
unsigned int i,j;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254;                /* TH1:  reload value for 1200 baud @ 16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TI    = 1;                  /* TI:   set TI to send first char of UART    */

  while (1) {
    P1 ^= 0x01;                 /* Toggle P1.0 each time we print */
    printf ("Hello World ");   /* Print "Hello World" */

    maxa=maxb=0;
    r1=0.01;
    r2=0.01;
    for(i=0;i<120;i++)
    {
        for(j=i;j<200;j++)
        {
            va=5/(1+r1)-5/(1+r2);
            vb=5/(1+r1*r2/(r1+r2))-5/(1+r1);
            if (min(va,vb) >=min(maxa,maxb))
            {
                maxa=va;
                maxb=vb;
                best_r1=r1;
                best_r2=r2;
                printf ("r1=%f,r2=%f   Va=%f,", r1, r2,va);
                printf ("Vb=%f   maxa=%f,maxb=%f   ", vb,maxa,maxb);
            }
//            printf ("r1=%f,r2=%f   Va=%f,", r1, r2,va);
//            printf ("Vb=%f   maxa=%f,maxb=%f   ", vb,maxa,maxb);
            r2 +=0.01;
        }
        r1+=0.01;
        r2=r1;
    }
    printf ("best_r1=%f,best_r2=%f   ", best_r1, best_r2);
    printf ("best_a=%f,best_b=%f   ",maxa ,maxb );

//    r1=best_r1-0.1;
    r1=1.07;
    r2=1.8;
    for(i=0;i<300;i++)
    {
        for(j=i;j<300;j++)
        {
            va=5/(1+r1)-5/(1+r2);
            vb=5/(1+r1*r2/(r1+r2))-5/(1+r1);
            if (min(va,vb) >=min(maxa,maxb))
            {
                maxa=va;
                maxb=vb;
                best_r1=r1;
                best_r2=r2;
                printf ("r1=%f,r2=%f   Va=%f,", r1, r2,va);
                printf ("Vb=%f   maxa=%f,maxb=%f   ", vb,maxa,maxb);
            }
            r2 +=0.001;
        }
        r1+=0.001;
        r2=1.8;
    }
    printf ("best_r1=%f,best_r2=%f   ", best_r1, best_r2);
    printf ("best_a=%f,best_b=%f   ",maxa ,maxb );

    r1=best_r1-0.01;
    r2=best_r2-0.02;
    for(i=0;i<200;i++)
    {
        for(j=i;j<500;j++)
        {
            va=5/(1+r1)-5/(1+r2);
            vb=5/(1+r1*r2/(r1+r2))-5/(1+r1);
            if (min(va,vb) >=min(maxa,maxb))
            {
                maxa=va;
                maxb=vb;
                best_r1=r1;
                best_r2=r2;
                printf ("r1=%f,r2=%f   Va=%f,", r1, r2,va);
                printf ("Vb=%f   maxa=%f,maxb=%f   ", vb,maxa,maxb);
            }
            r2 +=0.0001;
        }
//        r1=1.107+(float)(i)/10000;
        r1+=0.0001;
        r2=best_r2-0.02;
    }
    printf ("best_r1=%f,best_r2=%f   ", best_r1, best_r2);
    printf ("best_a=%f,best_b=%f   ",maxa ,maxb );

    r1=best_r1-0.001;
    r2=best_r2-0.002;
    for(i=0;i<200;i++)
    {
        for(j=i;j<500;j++)
        {
            va=5/(1+r1)-5/(1+r2);
            vb=5/(1+r1*r2/(r1+r2))-5/(1+r1);
            if (min(va,vb) >=min(maxa,maxb))
            {
                maxa=va;
                maxb=vb;
                best_r1=r1;
                best_r2=r2;
                printf ("r1=%f,r2=%f   Va=%f,", r1, r2,va);
                printf ("Vb=%f   maxa=%f,maxb=%f   ", vb,maxa,maxb);
            }
            r2 +=0.00001;
        }
//        r1=1.107+(float)(i)/10000;
        r1+=0.00001;
        r2=best_r2-0.002;
    }
    printf ("best_r1=%f,best_r2=%f   ", best_r1, best_r2);
    printf ("best_a=%f,best_b=%f   ",maxa ,maxb );

    while (1);
  }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请访问我的Blog或联系xwjfile@21cn.com

网友K:
看看输出的结果:

列出了所有的最大值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浮点数计算有误差,但结果是收敛的

网友K:
1.12,1.83附近也有极优解,明天再尝试下

俺呼呼去也.....

楼主:
楼上的结果和我的较接近

R1=1.8142521755004
R2=1.11110834952491
Vmax=0.591753231438839

网友L:
改变一下思维方式

把R1,R2,R3改为串联

网友B:
呵呵,看来等间距假设是不成立的。

R3/(R3+R1) = k
R3/(R3+R2) = 2k
R3/(R3+R1//R2) = 3k

解得
R1 = R3/2
R2 = -R3/4

网友J:
老X真成

这样计算得多少时间啊。。。
你就不会用VC写段程序来测试么?

网友M:
随便选一组数就行

比如
R1:R2=2:3

网友K:
13楼的公式最后应该这样变换:

因为R1、R1不为0 ,所以最后两个关系是对的,
有最后一个的:
R2=2×R1^2

代入倒数第二个,得:

2×R1=4×R1^4
既R1=2×R1^4

很显然,对应与R1大于1和R1小于1,会有2个结果满足这个条件,有2个极点值,
由于不是0点对称,两个极值就当然不等了,
只会有一个是最优解

网友I:
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有数学解释的。

假定有函数如下:
f1(x,y) = V3-V1
f2(x,y) = V1-V2

f1(x,y)和f2(x,y)同时最大的值 只可能发生在如下三种情况:

1、发生在 f1(x,y) = f2(x,y)的时候。
2、发生在 f1(x,y) 最大值的时候
3、发生在 f2(x,y) 最大值的时候

为什么有这个推论呢?
因为我认为在三维坐标下,f1(x,y)和f2(x,y)均为一个面。那么要知道这两个面的高度同时达到最大,就只可能发生在以上三种情况了。
由于最开始不清楚f1(x,y)和f2(x,y)的收敛情况。所以可以通过将三种情况的解都求出来(如果存在的话)。
然后通过判断三组解哪一组解最大 而 得到结论。

这里就需要用高等数学求解 两个方程的 驻平面 了。

驻平面怎么求解我不太记得了。请哪个高人做一下。三天以后如果还没有人求解驻平面,我再去翻书来做这个题目。

网友K:
家里没装VC呢,有装那个的时间,还不如直接找个东西运行了

VC很讨厌呢,那么多文件每次都得装半天,懒得等....

网友A:
晕……2个开关,本来就有4种情况,怎么都不看都放开时?

都放开时电压为0。要使电压差最大,当然还要单独考虑V1。
实际上有4个电压:V0、V1、V2、V3。V0=0。
现在要求V1-V0、V2-V1、V3-V2最大,如果这三者不同时相等的话,那么求所谓的最大值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有大的必然就有小的,除非重新定义一下,怎样算最大?算平均值吗?

网友J:
老X还是装个VC吧

我通常在VC下面测试逻辑,就用控制台程序就行。
因为我的单片机软件没法仿真,所以就借助与这个了。

网友H:
U2和Δ的关系式

U1=1/(1+X);
U2=1/(1+Y);
U3=1/(1+X//Y);
设X>Y,则:
U2-U1=U3-U2=Δ,是要解Δ的极值,而不是解x,y极值
U1=U2-Δ=1/(1+X)------->
X=-----------  -1;
    U2-Δ

U2=1/(1+Y)------------>
Y=-----   -1;
   U2
将XY带入下面的式子
U3=U2+Δ; ------------->1/(1+X//Y)=U2+Δ;
最后只剩下U2和Δ的关系式,就应该可以求出Δ的极值和u2的值

最后推出:(以下U代表U2)
  3      2      2
-U  +  2U   + (Δ  -  2Δ  -1)U  +2Δ=0;
再求Δ的极值,就不知道怎么求了.都忘了.

网友K:
VC用long double算出来的结果:

r1=1.10859999999989430000,r2=1.80979999999981710000   Va=0.59175549767356683000,
Vb=0.59175490470184933000   maxa=0.59175549767356683000,maxb=0.59175490470184933
best_r1=1.10859999999989430000,best_r2=1.80979999999981710000
best_a=0.59175549767356683000,best_b=0.59175490470184933000

PS :
家里的电脑主要是用来玩的,肯定不会每次都装一大堆大软件

以前干过安装系统时在C盘装20多G软件的事,然后最高压缩的GHOST文件塞满了2张DVD,那个Ghost用了好几年

后来换了主机当然要重装系统了,装软件实在是个苦力活,没用到的也就懒得装了
而且现在的软件、游戏都巨庞大,动不动就几G、十几G,硬盘装几个游戏就满了,玩的电脑也就不想装太多的软件了

网友N:
算什么鸟屁?

分别按下S1、S2及S1、S2同时按下三种状态,要三者的电压差最大,R1、R2黄金比例即可,诸位自然常识太差...

网友I:
蚁力神,你这个结论好像是对的哦

想知道你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啊?

是黄金分割点的介绍里面有?

1.8*0.618 = 1.1

网友B:
难道和R3没有关系?

网友D:
这三个差值再做平均,并求最大值不太合适吧

如果一个差是0。001,另二个是0。999,那么差值之平均值也会很大,从实际应用来说应该求一个三个差值都很大(并且尽量相等),这样才有用嘛~~
r3 = 1000
r2 = 1368
r1 = 2308
这样得来的应是最佳实用值~~
下面是VB计算程序(只要建个工程,加入下面代码运行就可,不用加任何东东)
Private Sub form_Click()
Dim u(3) As Single, r1 As Long, r2 As Long, r3 As Long
Dim max(3) As Single, maxu(3) As Single, maxr(3) As Long, maxx As Single
i = 0
r3 = 1000
For r1 = 1 To 6000
For r2 = 1 To 6000
u(1) = 5 * r3 / (r1 + r3)
u(2) = 5 * r3 / (r2 + r3)
u(3) = 5 * r3 / ((r1 * r2 / (r1 + r2)) + r3)
max(1) = u(2) - u(1)
max(2) = u(3) - u(2)
If Int(max(1) * 10) = Int(max(2) * 10) And max(1) > maxx Then
maxx = max(1)
maxr(1) = r1: maxr(2) = r2: maxr(3) = r3
End If
DoEvents
Next
Next
Print maxx, maxr(1), maxr(2), maxr(3)
End Sub

网友N:
R1:R2:R1=1:1.618:1即所求

网友N:
R1:R2:R3=1:1.618:1即所求

更正...

网友D:
回52楼PWM

是的,和R3无关,R3变了,R1,R2成比例变就行~~
那个1。8和1。1不太黄金的很哦~~
PS:此贴真是炙手可热啊,刚写了几个字,又多了那么多回贴。。。。。。

网友B:
LS:什么时侯成PWM了?呵呵。那还是有关系地。

网友J:
此贴越讨论越见水准了~

网友J:
蚂蚁大叔别只是下结论

来点过程啊~~~

网友O:
哈哈,俺也经常把HWM看成PWM。。。

网友P:
差值最大并不代表V1,V2,V3间的差值相等来求

相等算出结果不对,其实还要界限R1,R2的范围才能求出满足条件的最大差值.
用mtah软件很容易计算出来.

网友D:
回PWM

哦,不对,是HWM~~
除了比例(我是说出现最大值的情形成比例,不是成比例时最大值就会相等)和0点,还有什么关系?

网友K:
LS,不是用判断平均值,而是判断最小值

继续提高精度重新计算了一下,最好结果是:
best_r1=1.10721999999933710000,best_r2=1.80735000000392380000
best_a=0.59175542934053604000,best_b=0.59175541242309837000

R2/R1=1.6323314246536423407284937948264,倒数是.61262068774555747306577252971875,
并不是黄金分割比例

因为要 求的不是比例,而是绝对极值。
当然,用黄金分割比例0.618已经很接近于最优解了。

至于蛋蛋说的问题,由于V1-V0比V2-V1、V3-V2大很多,总是最大的值,所以V1-V0是不需要考虑的(考虑了也是一样)。

//VC++ 程序如下
// calcr1r2_1.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long double min(long double x,long double y)
{
    if(x<y)
        return(x);
    else
        return(y);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long double r1,r2;
long double best_r1,best_r2;
long double va,vb;
long double maxa,maxb;
unsigned int i,j;

    printf("Hello World! ");

    maxa=maxb=0;
    r1=0.7;
    r2=1;
    for(i=0;i<60000;i++)
    {
        for(j=0;j<100000;j++)
        {
            va=5/(1+r1)-5/(1+r2);
            vb=5/(1+r1*r2/(r1+r2))-5/(1+r1);
            if (min(va,vb) >=min(maxa,maxb))
            {
                maxa=va;
                maxb=vb;
                best_r1=r1;
                best_r2=r2;
                printf ("r1=%1.20lf,r2=%1.20lf   Va=%1.20lf,", r1, r2,va);
                printf ("Vb=%1.20lf   maxa=%1.20lf,maxb=%1.20lf   ", vb,maxa,maxb);
            }
//            printf ("r1=%1.20lf,r2=%1.20lf   Va=%1.20lf,", r1, r2,va);
//            printf ("Vb=%1.20lf   maxa=%1.20lf,maxb=%1.20lf   ", vb,maxa,maxb);
            r2 +=0.00001;
        }
        r1+=0.00001;
        r2=r1;
    }
    printf ("best_r1=%1.20lf,best_r2=%1.20lf   ", best_r1, best_r2);
    printf ("best_a=%1.20lf,best_b=%1.20lf   ",maxa ,maxb );

    return 0;
}

[#007f00]//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

网友J:
老X,你的脚本出问题了,发现了没有?

网友B:
62楼:我的意思是R1,R2,R3间满足某种比例关系,而不是仅R1,R2

网友N:
XWJ PK PowerAnts

XWJ计算精准,适合做学问。PowerAnts分析快速敏锐,适合搞工程。

看到题目时,直觉告诉俺,两个互为黄金比例的电阻并联,其值与最小一个是呈黄金比例的,于是信手检来焊上便去喝茶,XWJ汗流甲背算完了找不到适合的电阻...

:-)

楼主:
很热闹呵,可惜还没有最终结果。

不管是否要等间距,只要你结果的两个间距任一个都比他人的大,你就是优胜者。目前还没证明等间距时是得到最大间距。

比如说,一个是0.6V,一个是0.8V,就比两个都是0.59V的间距大,前者胜出,不一定要求相等。

网友D:
65楼HWM大师:我的意思是R1,R2,R3间满足这种比例关系:

x:ax:bx(a,b为定值)
66楼 PowerAnts :黄金比例的电阻并联所得的最大差貌似只适用相等的情形。。。
有实用价值的适合的电阻:
r3 = 1000
r2 = 1368
r1 = 2308
再小不行,再大的话会有些不好吧~~

发完看到正主的论点,OK,再试试~~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别把R3给遗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46楼 computer00,你所说四个电压也不是没道理,但主要最终结果的两个间距都比V1-V0小,那么V1-V0就没意义了。换个方式说,比如两个间距都是0.59V,而V1-V0是1V,比起你求得三个间距都是0.5V效果要好,除非你能找到一组三个间距都大于0.59V的值。

楼主:
49楼 xwj结查很接近了

可惜不是用算术方法,我是想用算术方法来得到精确值。

楼主:
真的是黄金分割吗?

PowerAnts大虾,按你的结果验算,只要算出结果比49楼的结果0.59175490470184933V的间距大,那你就胜出。

网友I:
如果要用代数来计算的话,请按照我 44楼给出的方法 计算一

网友Q:
大概考虑了一下

数学差不多了,唉

楼主:
上传个曲线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R:
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某博士到爱迪生的实验室求职,当时爱迪生正研究电灯,于是就顺手拿了一个灯泡的玻璃壳给了这位博士:“估一下这个玻璃泡的容积。”。一小时后博士耗费了好几张纸还没算好,于是爱迪生说:“去洗手间把玻璃泡灌满水,别弄洒了。”然后转头喊助手:“你去拿个量筒来。”

阻值按精度不同分E24/E48之类的系列,编个程序从这些表中取两个值算一下,穷举所有的组合后总会找到一对最好的。小学老师教了,“计算”之后要“验算”,大学老师教了“估算”之后要“验算”,还真没人教“瞎蒙”之后再“验算”的。

网友S:
ls说的对

网友I:
77楼,这个又有不同的

如果仅仅是要获得两个可以使用的电阻值。

我相信,随便就可以得到,不出三组尝试就OK了

现在回想 爱迪生 的故事,从纯数学的角度来计算 灯泡的容积。
也未尝不是一个研究方向!

虽然不见得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计算容积,但是这种研究也可能有价值。

在一个东西未体现价值之前,就不值得研究一下吗?哪怕能够自娱自乐也好啊。

否则,回文数,斐波那契数列 等等 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不是说要找到最合适的电阻值,而是 几个数学爱好者想 知道这个题目的数学答案。

数学爱好者!

你明白不?

楼主:
为何么圆周率要追求几百万位小数?

网友N:
不提倡穷举

现在有计算机,20年前玩分立电路,你去穷举吧,想当修理工?

瞎蒙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经常快速的、一次性的、几乎完美地解决问题(要么不蒙,要蒙便99%机率正确,并自信不需要自已验算,比如俺),一种是屡猜屡败,便不敢再猜。

网友K:
这个问题呢,一般能理清关系或瞎蒙对的肯定是瞎蒙(对蒙

比如能简单计算或整理清公式的低阶运算,肯定直接计算;

而算不清的,当然会尝试等比、根号2(2^(1/2))、根号3、黄金分割等,也会去试试1.2、1.5、2等简单的比例

但LZ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计算很复杂,有乘法,还要  求倒数,所以就没法口算了,就算按计算器算也会很麻烦的
而公式却又一下子推不出来(其实推出公式后也还要瞎蒙的),大家肯定都会用“瞎蒙”的方法了

在不知道最优解的大致范围时瞎蒙就很没把握了,因为不管按哪个数(比例)去蒙,都好像差得不多,能用得解太多了(比如0.7、0.618、1.4、1.5、1.7实际相差很大的,但都离最优解很接近),反而不知道什么是最优解算法了(就是瞎蒙得看似对,实际上都是错的)

这时花几分钟编个程序,让电脑去自动“按计算器”,比自己瞎蒙、按计算器算不快多了???
先大致扫一遍(以0.1的间隔从0扫到10也就100×100次计算、判断),就可以直接得出工程能用的最优解集了

再在最优解附近用更细的分辩率去寻找精确答案,也是很快的事

当然,穷举法肯定是不求甚解的方法,不能得到真正的“算法”,但绝对是最快解决问题、最快得出最好答案的方法!

而且,讨论了这么久、大家也推导了这么久,有谁有真正推导出了唯一的最优算法???
没有!
还是得瞎蒙,还是得估计个值,然后去验算!

那为什么不用电脑呢???
只是我喜欢用C写算法,ljm810010 喜欢用MATLAB写算法罢了,实际上是一回事:-)

网友K:
简单计算、设计当然是口算,但复杂计算、高阶运算、没有

时,不用电脑和计算器,那就真的是傻瓜了

比如计算个基本放大电路的静态偏置点、增益,当然是口算解决,
而有稍复杂反馈时,就肯定离不开计算器了,

而更复杂的电路,比如高阶滤波器,有现成公式当然可以直接套用,但不知道公式或短期内推导不出公式时,直接用软件仿真,绝对是最快的“不求甚解”得到答案的方法了

说这么多不是提倡大家“不求甚解”、胡乱穷举,而是想说:
电脑、计算器都是工具,应该合理适当的利用,有它们帮助往往可以更快的纠正错误、获得正确之路的方向...

网友T:
搞了半天,大家数学知识也该回忆了不少了

这算是本题目的伟大贡献,吾等长见识了。
xwj搞研究不错,powerants搞设计较好。都值得学习

网友U:
其实相当于电阻网络DAC的简化版本

R1=R3
R2=2R1

网友D:
好像确实是1.8141和1.1110

一定要用算术方法的话,那到最后应该都是求一组数的方差,取求最小的为最佳值,不过计算量不小这样的话,总是得“穷举”出一些差数的(比如平均值>0.59V的),然后取这类阻值中方差最小的
虽然这种方法不如用一个逻辑关系式表达下那么简洁,但人家作为一门数学分支——统计学而存在应该是有道理的~~
那个不用一味追求手算,这世上只能机器算的数学题至少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圆周率你有本事用祖冲之的方法更新现代记录看看.....

VB程序(可以列出主要可行值):
Option Explicit
Dim i As Integer
Dim rr(2000, 4) As Single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Dim u(3) As Single, r1 As Long, r2 As Long, r3 As Long
    i = 0
    r3 = 10000
    For r1 = 18000 To 19000
        For r2 = 11000 To 12000
            u(1) = 5 * r3 / (r1 + r3)
            u(2) = 5 * r3 / (r2 + r3)
            u(3) = 5 * r3 / ((r1 * r2 / (r1 + r2)) + r3)
            max(1) = u(2) - u(1)
            max(2) = u(3) - u(2)
            If Int(max(1) * 10000) > 5916 And Int(max(2) * 10000) > 5916 Then i = i + 1: rr(i, 1) = r1: rr(i, 2) = r2: rr(i, 3) = max(1): rr(i, 4) = max(2)
            DoEvents
        Next
    Next
    Do While i <> 0
    If rr(i, 1) <> 0 Then List3.AddItem rr(i, 1) & " " & rr(i, 2) & " " & rr(i, 3) & " " & rr(i, 4)
    i = i - 1
    Loop
End Sub

网友D:
列出一些值

楼主:
咋不见大伙们继续讨论?

问题仍未解决,同志们仍需努力

网友I:
我不是给出了方法吗?

求驻平面

二元方程的驻平面

可能发生最大值的三种情况都列出来

然后分别求各种情况下的值

最后得到结果

先找个人把 驻平面的解做出来吧

楼主:
emailli大侠,你说得那么高深我都不敢想了

网友H:
推导,见48楼

最后推出:(以下U代表U2)
  3      2      2
-U  +  2U   + (Δ  -  2Δ  -1)U  +2Δ=0;
再求Δ的极值就可以了.不知道怎么求

网友I:
香如故,你的极值早就求出来了

问题是,你给的公式已经被证明不是答案了

现在有三个点可能是我们需要的答案。

1、V3-V1和V1-V2相等的点

2、V3-V1的驻平面点

3、V1-V2的驻平面点

我已经计算给出了V3-V1和V1-V2相等的点的解

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驻平面的点,我还没有去求解。

希望有目前还在学校的同学,把你的高数偏导数求驻平面的知识拿出来

计算一下 V3-V1的驻平面
计算一下 V1-V2的驻平面

然后分别验证一下该驻平面的点的值

三个比较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网友I:
其实题目给的有点问题。先更正一下描叙

我们其实需要找的是

MAX{MIN{(V3-V1),(V1-V2)}} ,(假设V1>V2)

对于
f1(x,y) = V3-V1

f2(x,y) = V1-V2

放在三维坐标里面来看,f1(x,y)和f2(x,y) 均为一个面

用  MIN{(V3-V1),(V1-V2)} 描述就是我们第一步 要寻找的 面

这个面是 f1(x,y)和f2(x,y) 距离(0,0)平面 的一个组合

然后在
MIN{(V3-V1),(V1-V2)} 这个面中 寻找最大值

那么,对于平面最大值的求解, 我们可以知道发生在我开始说的三种情况下。

驻平面点 和 相等的点

之所以要 分析 相等的点,是因为该面是 两个面 组合而成的

两个面 有可能有交集,也有可能没有交集

如果有交集,那就意味着 MAX{MIN{(V3-V1),(V1-V2)}} 这个面是 连续的

如果没有交集,那就意味着 MAX{MIN{(V3-V1),(V1-V2)}} 不连续,或者压根就是 f1(x,y) 或者 f2(x,y)。

就目前的推导来看,显然 MAX{MIN{(V3-V1),(V1-V2)}} 是连续的。因为存在 f1(x,y) 和 f2(x,y) 相等的点。

所以,剩下的就是计算驻平面(因为是三维的)了。

(对于二维而言,就是求驻点了)

网友V:
大家都在用数字办法解决问题(39)除外

本人用电路的方法解决问题:
我也是用的元件也和楼主一样,但可以得到:2/6VCC 3/6VCC 4/6VCC
                           也可以得到:1/4VCC 2/4VCC 3/4VCC.
                           也可以得到:1/nVCC 2/nVCC 3/nVCC.
呵呵 楼上的各位高手应该也没问题吧.

楼主:
楼上兄弟,你是用电阻接VCC和GND分压吧?

这样当然简单,但平时是耗电的,用纽扣电池供电就不行

网友G:
回96L

可以用个IO控制串联电阻的VCC或GND端,在扫描的时候再开启。。。

楼主:
既然还有IO,何必做AD键?

楼主:
快100楼了,还没正确答案,呵呵

网友D:
100楼我来顶呵呵~~

网友W:
这个问题只能用作图方法来求解

没有精确值.
个人见解.

我换算了一下,
假设
X= 1/(1+x),(0< X <1);
Y= 1/(1+y),(0< Y <1);

Δ1 = Y - X,
Δ2 = X*(Y-1)^2/(1-XY);
再计算下去头都晕.
要同时使Δ1,Δ2最大化,画两个图.
怎么画,不知道.

如果现在谁能列出歌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过程,
我真的是服了他.

网友X:
既然是AD
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2008-12-19):
趁着AD键热,顶一下我这老帖,看看还能不能解决.....

只用数学计算,还能算出来吗?

网友Y:
都成数学家了~~~

网友Z:
对于AD键盘,容易算就算,不容易算就估

楼主:
也总得有一套理论来指导喔。

虽然是吃饱没事撑着的,但还是想知道计算方法。

网友AA(2009-04-09):
继续讨论一下吧

网友AB(2013-03-22):
在下用最大信息熵的思路,做了个结果 https://bbs.21ic.com/icview-460468-1-1.html ,此帖很老了,只好另外开贴,希望lz别介意啊:D

网友AB:
引用 网友N:
分别按下S1、S2及S1、S2同时按下三种状态,要三者的电压差最大,R1、R2黄金比例即可,诸位自然常识太差...  ...

蚁力神!直觉牛啊!!!
在下算了半天 https://bbs.21ic.com/icview-460468-1-1.html ,虽然结果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和您的直觉有关系!

网友AC:
高中数学题+物理题   表示已经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