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代码访问外挂RAM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用汇编可以轻松实现存取外挂的RAM,如果用C怎么实现啊 #define exram XBYTE[0x8000]用起了不能连续地址存取啊?想要连续地址存取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啊,
哦,INT A[1024];
   INT K;
   K=A[2];
   A[2]=0X32;这个除外啊

楼主:
int exdata a[1024]

网友A:
char xdata * px = 0x8000;

px[0~xx]...

网友B:
e.......定义为xdata后,其他交给C编译器去管理了

使用xdata定义数组,或指针,简单的地址运算就行,具体存储的位置就不用多操心了。

楼主:
可能还没从汇编的思维退出来

一碰到大堆的数据操作,老是想计算地址,偏依量,

网友B:
变量的定位都是由C编译器自动完成的

不需要你手动确定位置,实在是需要的话,使用指针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