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一下突然变绿色了,并且不能撤消布线啊?

楼主(2008-11-11):
(无正文)

楼主:
说明:是protel软件画的

网友A:
这个说明。。。

你有绿色部分的器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绿色说明是有错误

但只是protel说有错误,事实上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是两个元件靠得太近了就会变绿的,只有按
t->m(tools->reset error marks),就行了.

楼主:
谢谢解答!对了我看了很多板上面的线的宽度不一样?

谢谢解答!对了我看了很多板上面的线的宽度不一样?
  请问是一次行设置好了还是怎么设置的!主要是电源哪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