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带ADC的51单片机

楼主(2008-11-13):
原来用SST89E58做的产品,现在要增加模拟量输入,请推荐一款带ADC的51单片机:
32KB FLASH
512B RAM
DIP40或QFP44
带ADC输入

网友A:
STC89LE58AD

楼主:
需要5V供电的

需要5V供电的

网友A:
Nuvoton的W79E系列

楼主:
看来不好找

谢谢楼上,带ADC的51都不便宜!
准备采用双MCU结构,普通51,外加一个8脚的带ADC的小MCU:
SST89E58+ATtiny13
两个MCU加起来的价格都不如一个ADC的51贵!

网友A:
带ADC的51并不贵

只是你要的封装及5V供电,这样的带ADC的51贵而已

网友B:
楼上的

带10位AD的51多少钱一片,没什么其它要求

网友C:
C8051F的AD非常不错

只是是3。3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