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的延时时间怎么确定

楼主(2008-11-13):
比如如何确定
            for(int i=10000;i>0;i--)
在一定的硬件环境下延时了多长时间?
我见很多程序里都这样延时,可我不会算时间。。。

网友A:
计算不方便,仿真或者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B:
不同编译器不同配置不同MCU都不同,入反汇编看

网友C:
这东西有公式计算的

时间是  a+b*i      a.b在i的类型不同时不同
可在编译器中查看时间,推算出a,b的值,,(有个把周期的误差)

网友D:
给你支个招

    我的程序一般有一个全局变量:ns_of_for,意思是一个for循环的纳秒数,是在程序初始化阶段用定时器测10000个for循环算出来的。注意使用时循环变量类型必须和测量时一致。

网友E:
想精确还是用定时器

不同的编译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需要反汇编看具体汇编代码是怎么样的来算周期。

网友F:
我也不懂

一个例子:石英晶体为12MHz,如果要延时0.2秒,循环可以写成: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这两个20,一个248怎么算出来的呀?

网友E:
查查反汇编吧~

同一条语句编译模式不同,结果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