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上的USB

楼主(2008-11-13):
    现在有大量数据需要使用USB2.0协议传输,大致传输速度需要在16Mb多一点点,请问一下,C8051手册上号称是支持USB2.0协议的,不知道是否可以做到我所需要的速度呢?
    如果不能做到,是否有其他型号的单片机可以实现呢?还是只能通过专门的USB芯片来实现?
    望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C8051只支持2.0中的FS

可以用Cypress的芯片
支持HS
很多ARM也不过是FS而已

楼主:
谢谢!

调研下来也就CYPRESS比较方便了,毕竟基于51的,比较熟悉一点

ARM的话需要学太多东西了。。。

网友B:
这要用2.0的高速模式

楼主:
有点热血沸腾,不过也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