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鱼缸里的杀菌灯装个工作灯,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

楼主(2008-11-13):
现场是:
A鱼缸底部水浸着紫外杀菌灯,AC 20V,10W, 工作时要500ma电流
B鱼缸外部有个塑壳变压器,输入AC 220V, 输出AC 20V,给A提供电源

A,B两部分用两根导线相连接,由于鱼缸底部的杀菌灯被塑壳包裹,所以即使工作正常也看不到光亮,现想在B处装一个led工作灯,用于提示灯管是否损坏
灯泡使用正常 则led工作灯亮
灯泡损坏     则led工作灯灭 用来提示用户需更换灯管了

不知道这个led怎么个加法?串电阻串联在线路中 肯定不行 电流被限制 灯无法工作
串电阻并联在线路中 无法达到灯管损坏 则led灯灭的目的

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可以不

楼主:
多谢

我去仿真看看  多谢

网友A:
上面元件的参数自己调哈!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

拿个手电的1.5V灯珠并在R1上,R1用1欧就行,后面电路全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