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阻分压有什么好办**

楼主(2008-11-14):
    客户拿了个热敏电阻给我们,叫我们用这种热敏电阻来测量温度.
这个热敏电阻阻值变化是从1746K--0.2126K 变化,对应的温度变化范围是:
-35--250度.(我们要做三路)
    这么宽的电阻值变化范围.如果我用电阻分压法分压后用AD读电压值,不管怎样分压都会有一部分电压值读出来后有很大误差.例如,取中间电阻值来压.860K.那对于10K以下的电阻值变化就很难读出了.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样的思路做热敏电阻测温对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的测量应用,不会有这个大的温度范围

如确实需要大范围,一般地串电阻分压只能在某一小温度范围内分辨率高。你上面用的电阻中值方法不正确,不应取算术平均值,取几何平均值好点,或用温度中值对应的阻值,这样才能保证中间温度的分辨率高,但两头的分辨率低还是不能解决。
可以试试下面方法:对不同的温度,自动切换不同的分压电阻,即换档。
或者采用非线性元件进行拟合补偿,使输出特征近似线性。

网友B:
把热敏电阻并联一个4.7K然后再分压

这样就基本OK了。
我们以前做热敏电阻的时候就这么做的

不过你的温度范围这么大的话,最好用PT100或者热电偶

不要用热敏电阻

楼主:
我也想过用换当法.但... ...

    如要用换档法我最小也要分四档吧?用信号继电器换档.那1路就要用四个信号继电器,我用3路,那不要12路继电器?这样多接触点的东西,做出来怕不耐用
啊!!!再者,用继电器换档会不会速度很慢?
    如果采用非线性元件进行拟合补偿,使输出特征近似线性.这个不知道怎样实现啊!!

    谢谢!谢谢!

网友A:
3楼emailli,并个电阻行了?不可能吧?

网友A:
不用继电器,用三极管切换即可

非线性指拟合,用一运放,同相接基准电压,反相接热敏电阻到地,反馈用一小电阻串联非线性元件(如二极管),不过各项参数要细心调整才能达到好效果,另外二极管温漂也要考虑

网友C:
我觉得并个电阻分辡率会很低

网友D:
MOSFET

用MOSFET做开关串并电阻分档了

网友E:
这么宽的范围还用热敏电阻???

那就根本谈不上“精度”了

网友A:
也许楼主只需要 +/-5度的精度

即使这样,不进行适当处理,高低两端的精度连+/-5度也可能达不到

楼主:
这个电热电偶的确不太合适了.

  跟客户聊过后.他说决定用K型热电偶来做温度测量.这样测量的温度可以高很多.我现在用万用板做了两路K型热偶的测量温度电路.
我用K型热电偶测量常温,烙铁的温度,打火机的火焰,都比较正常,可以上到400度左右.对于可以发出更高温的物体就找不到了.

但发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在两路K型热电偶的外壳上接上24V的电压,那这样就会有误差了.接正的那个电偶温度约高了4度.接负的那个电偶约低了4度.我是用MAX6675来做热电偶的电动势-温度转换的.(MAX6675带冷端补偿的).我的电偶外壳并没有跟电偶的正负端连通的。电偶正负端各跟电偶的外壳大约1.4K的电阻.

请问为什么加了电压在电偶的外壳上就会的有那么大的测量误差?怎样解决?

网友F:
根据不同温度切换串联电阻是个好方法

网友G:
可以用热敏电阻给电容充电,测量充电时间。

网友A:
楼上的果然好办法!妙!绝!

网友H:
这个

热敏电阻太不精确了吧

网友F:
给电容充电时间常数不是一样会在很大范围

网友A:
电容的充电曲线是对数式,和热敏电阻的温度特征相似。

适当的电路配合,估计可以做到近似线性,就是使各个温度段的分辨率尽量一致。

网友I:
MAX6675

真有钱人。。。

多少钱买的啊?¥40 ???

网友B:
并电阻的方式可行的

在0-60℃的范围内,热敏电阻并电阻可以做到±1℃的精度。

用热电偶做的话,你自己测试的时候,要用信号源代替你的热电偶输入就可以了。

有一种仪器叫做 CA100,可以生成常见的所有的热电偶的电动势。

另外,用热电偶记得要做冷端补偿。

通常,用热敏电阻做冷端温度测量就OK了。

网友A:
楼上,我敢断言并联电阻只会变差

网友J:
提个小意见,是否能将各段值先进行测量,然后软件补偿?

网友B:
21楼

变差也不会变差很多。

热敏电阻本来精度一半只有±0.5℃

并联电阻的做法可以做到±1℃(0-60℃范围)

可以接受的。

我以前公司做温度变送器的时候,冷端补偿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用的热敏电阻并联电阻测量的方式。

还有一种是用的 DS18B20

网友J:
DS18B20好贵~

网友A:
0~60度的范围,根本不需考虑电路形式,随便串个电阻就行

楼主是-35--250度范围,这才是问题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