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调不通,高人指教

楼主(2008-11-16):
最近调一块板子,上面用到单片机和PC通讯,使用MAX232做接口,但是出现怪现象,班子不上电的情况下,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什么数据就接受到什么数据,原来以为是班子电路上有短路,拔下232来测,没有发现短路的,后来干脆把232的11脚断开,还是发什么就收到什么,只有把14脚也断开,才不会受到数据,而且,即使在数据有反回情况下,单片机也没有收到数据,万用表测量都是通的,郁闷死了。需要的话就上图。

网友A:
这应该是硬件问题

不是电都这样,肯定发送与接收形成了回路。。。

网友B:
先看原理图有没有错

再看那4个电容有没有问题
最好看看是不是买了山寨的max232

楼主:
不是电都这样,肯定发送与接收形成了回路

不是电都这样,肯定发送与接收形成了回路。。。,不上电都这样,可是上电以后还是这样,考虑收发形成回路了?

楼主:
to3楼

电容没有问题的,我专门用那4个电容和那块片子在试验班上作了一下,是成功的,上电以后,如果不连接11和12脚,收不到的,只有连上这两脚,才会发什么受什么.

网友C:
嘿嘿

无图,不知所云

网友D:
换个片子

max232这个片子有问题,我换spx的就好了。
或者用max202,兼容的片子太多了。
估计是假货。

网友E:
其他问题没看出,C6如果用极性电容,方向反了

网友E:
JP6 JP7跳线作用什么

楼主:
to 11

两根条线线不用管,现在是接通的

网友F:
这种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体现象

  所以无法想到是什么原因,但可以肯定结果让人晕倒

网友G:
问题不大

我估计是MAX232的输出引脚和输入引脚接在一起了。。要不就是电容太大了

网友C:
嘿嘿

MAX232的13号,14号引脚在板子上短路了,或者,收发线在出PC端的D形头连接到板子的路径之中短路了.

楼主:
致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决定重新焊一块板子吧,不然真是让人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