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的中断不能返回

楼主(2008-11-16):
ov, vr, AC, dlp, hm
今天用汇编写一中断程序时,不知道为什么中断程序总是不能返回请大家帮我看一下问题再那里?谢谢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zd1
      org 0013h
      ljmp zd2
      org 0040h
main: mov tcon,#00h
      mov ie,#85h
      mov ip,#01h
loop:mov p1,#0ffh
     lcall dly
     mov p1,#00h
     lcall dly
     ljmp loop
zd1: push 7
     push 6
     push 5
     push 4
     push acc

     mov r7,#7
     mov a,#01h
 lop:
     mov p1,a
     lcall dly
      rl a
     djnz r7,lop
     pop acc
     pop 4
     pop 5
     pop 6
     pop 7
     reti
zd2:  push 7
     push 6
     push 5
     push 4
     push acc
     mov r7,#7
     mov a,#80h
lop2: mov p1,a
      lcall dly
      rr a
     djnz r7,lop2
     pop acc
     pop 4
     pop 5
     pop 6
     pop 7
     reti

dly:mov r4,#100
DY10ms:MOV  R6,#20  ; 置外循环次数
DLP1:  MOV  R7,#250 ; 置内循环次数
DLP2:  DJNZ R7,DLP2 ; 2机周×250 =500机周
       DJNZ R6,DLP1 ; 500机周×20= 10000机周
       DJNZ R4,DY10ms
       ret
       end

网友A:
你中断连PSW都不保存的

楼主:
没有用到也要保存么?

我才在学单片机很多都不清楚,只是找些列子自己仿照着做

网友B:
你怎么知道psw没有用到啊。psw里面有什么?

djnz r7,lop
会不会影响psw?

网友B:
进来后先关中断吧。

网友C:
2楼说得对

呵呵 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D:
djnz r7,lop不会影响psw

网友E:
嘿嘿

首先,你确定一下,进了中断吗? 怎么进的呢?

网友D:
延时程序变量有冲突

网友F:
死循环

mov r7,#7
     mov a,#01h
lop:
     mov p1,a
     lcall dly       ;调用结束后r7=0
      rl a
     djnz r7,lop

网友G:
SP也没有置初值

楼主:
谢谢大家

感谢给位 问题解决了

就是延时用了r7 中断也用了r7

网友H:
只解决了一部分...

楼主:
是啊 ,中断返回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高级中断返回低级中断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我找不出问题在那里,回来又重新写了一个程序 ,仿真就可以了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有那些问题?

我也发现的问题
1、堆栈没有设置sp
2、出栈的时候顺序没对
3、没有存psw
4、R7有冲突
请帮我看哈 还有那些问题?谢谢
仿真的时候高级中断返回低级中断时,出现问题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

主程序也调用dly,中断程序也调用dly。
如果在主程序dly时出现中断会怎样?

网友:
看见一大堆djnz就头大

楼主还是开一个定时器中断作为延时用吧

楼主:
恩 谢谢大家了 我试一试

网友F:
不同中断最好使用不同的工作寄存器区

免得互相影响

网友I:
你的程序进中断就死循环了

网友J:
中断响应

外部中断0用了电平触发方式,但返回时没有撤消有效低平,这样中断返回后会再次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