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8-11-16):
需要测量0-2K的电阻信号!打算用采用电阻分压或者电流源的方式测量。但是要求电阻两端电压不能高与1.25V用哪就方式比较好呢。(需要考虑导线电阻)

网友A:
要考虑引线电阻,用恒流4线法

楼主:
使用300uA恒流可以保证测量精度吗??

使用300uA恒流可以保证测量精度吗??
使用12位的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