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段长时间定时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11-17):
看一段长时间定时程序的问题,我编写一个能定时一个小时的单片机定时中断程序,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能编译成功,出现图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
就是这个程序

就是这个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常常

编译完就出现上面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程序和头文件都在这里

程序和头文件都在这里,请哪位兄弟给指点一下迷津。

void    Time0BaseNorm()
{
    if(_testbit_(T0IR))
    {
        T0Counter++;
        if(T0Counter%20 == 0)
        {
            D_TIME_50MS++;
            B_TIME_1S=1;
            LED2 = ~LED2;
            if(D_TIME_50MS%60==0)
            {
                B_TIME_1MIN = 1;
                if(D_TIME_50MS%3600==0)
                 {
                     B_TIME_1HOUR = 1;

                 }
            }
        }
    }
}

#ifndef    _Time0_H
 #define    _Time0_H
 #ifndef    _GLOBAL_Time0_
 #define    GLOBAL_Time0        extern
 #else
 #define    GLOBAL_Time0
 #endif

 GLOBAL_Time0 bit    T0IR;
 GLOBAL_Time0 bit    B_TIME_50MS;
 GLOBAL_Time0 bit    B_TIME_1S;
 GLOBAL_Time0 bit    B_TIME_1MIN;
 GLOBAL_Time0 bit    B_TIME_1HOUR;

 GLOBAL_Time0    UINT16 idata    T0Counter;
 GLOBAL_Time0    UINT16 idata    D_TIME_50MS;

 GLOBAL_Time0 void Time0Init();
 GLOBAL_Time0 void Time0BaseNorm();

#endif

网友A:
改成这样
#ifndef    _Time0_H
#define    _Time0_H

#ifndef    GLOBAL_Time0
#define    GLOBAL_Time0        extern
#else
#define    GLOBAL_Time0

#endif

楼主:
fg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