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i/o口

楼主(2008-11-17):
请教下我的程序哪出毛病了。。我用的是w78le52单片机。想用P4。0 口输出一个 看门狗喂狗脉冲。。但是编译缺是语法错误。。不懂 向师傅们请教 谢谢。。 我在线等回复。
void weigou(void)
   { if(kanmen_goubz>=10)                //如果看门狗标志位为10:  10次定时中断,喂狗时间为0.06*10=0.6S
    {uchar mai_cong=3;              //输出3个完整脉冲
     bit i=0;
      while(mai_cong--)
           {i=~i;
    P4^0=i;                    //脉冲产生
            _nop_();                        //脉冲波和波之间的周期
         _nop_();
            }

syntax error near "="   ------------编译就这结果

楼主:
人呢?

郁闷呢  没人看 我自己顶我自己吧。。不顶沉底了

网友A:
sbit wdt = P4^0; wdt = i;

网友B:
哪一行有错误?

你的程序也不全,少了两个大括号。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改下看看 。。 恩 是不全,我粘贴没粘好。 呵呵谢谢

楼主:
继续求教

555  3楼 你告诉我的不对啊。改了 不行 还是同样错误。对了 弱弱的问声SBIT 与BIT  定义 除了SBIT 是定义在20—2F 内这区别 还有什么区别。。

楼主:
添加一条--不是恶意发帖啊

p4^0=i;  这错误。。

网友A:
照抄会不会?

#include <intrins.h>
sfr P4 = 0xc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wdt = P4^0;

unsigned char kanmen_goubz;

void weigou(void);

void main()
{
    while(1)
      weigou();
}

void weigou(void)
{
    if(kanmen_goubz>=10)                //如果看门狗标志位为10:  10次定时中断,喂狗时间为0.06*10=0.6S
    {
        uchar mai_cong=3;              //输出3个完整脉冲
         bit i=0;
          while(mai_cong--)
        {
            i=~i;
            wdt = i;                    //脉冲产生
            _nop_();
            _nop_();
        }
    }
}

楼主:
感谢一级菜鸟

。。 这次对了。。刚才我定义在括号里了,呵呵 谢谢你

楼主:
一级菜鸟

变量不可以直接给P口 赋值,么?是否可以告诉我下 我之前的错误在哪?呵呵麻烦你了

网友A:
^号的缘故

楼主:
菜鸟

谢谢。。。虽然还不是太懂 但还是感谢你 呵呵我这马上要黑天了。。4点太阳就落山。。无奈

网友C:
我是二级菜鸟,更菜!!!

网友D:
我是8级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