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ls164问题

楼主(2008-11-1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_7=P2^7;

uchar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uchar code disbuf[]={1,2,3,4,5,6};
/******************************************************************/
void delay_10us(uchar n)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n--);

void delay_ms(uint n)

do
delay_10us(131);
while(n--);

void display_led(uchar t)

 uchar i,temp;
 P2=0x00;
 temp=0x7f;                                //led显示
 SBUF=temp;
 while(!TI);TI=0;
 for(i=0;i<6;i++)
 {
 P2=seg[disbuf];
 delay_ms(t);
 if(temp==0xfd) break;
 P2=0x00;
 temp=temp<<7|temp>>1;
 SBUF=temp;
 while(!TI);TI=0;
 }

  }
main()

while(1)
display_led(5);

上面程序,Proteus  可以仿真,可是硬件实现不了
第一次用到164,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嘿嘿

读死书,死读书的典型.
你那个10us延时函数,很丑陋.
代码应该有适当的格式(行首缩进,注释等等,你的LED16451之间怎么连接的根本就没有说明!)

楼主:
话虽如此

呵呵,说的是,死读书的
没做过什么项目

是啊,这个只是一个项目中的一部分程序
想搞清楚,怀疑74ls164这块出了毛病

如果你知道的话,不如直接告诉我啊,呵呵
别太打击我咯,嘿嘿

网友A:
嘿嘿

数码管,164,51相互之间怎么接的?
详细说说

楼主:
谢谢

呵呵,搞出来,是程序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