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ICE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8-11-17):
因为io口都用完了,但是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在ICE仿真时要用3个io口(SPI,MISO,MOSI),但是这几个脚我都用了,做液晶模块控制脚(见图).这样我调试的时候不是会冲突了,那有什么办**以前没用过AVR.

网友A:
DEBUGWIRE只需要一根RST,至于ISP则保证SPI口没有强拉即可

拿48的MOSI和MISO驱动过LED,ISP下载时LED乱闪,但是下载正确,驱动LCD按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B:
恩,用一根rst句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