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秀秀开发单片机的设备

楼主(2008-11-17):
大家秀秀开发单片机的设备

网友A:
怎么你不先秀个?

菜鸟理一下工作室秀给你看

网友B:
初学,一条串口线.

网友C:
PC + 串口线(改STC了)

以前用atmel的,用的是并口~
示波器和万用表全部是公司的,逻辑分析仪这玩意还真没用过。
另外:起子,钳子,镊子,烙铁这些算不算?

网友D:
响应楼主号召,我也来秀一下。

万利 Insight ME-52HU 仿真器、调温烙铁、数显卡尺、ARM 开发板。

网友E:
开发设备就是开发板

调试器之类,什么C8051F,ARM,PIC,FREESCALE,MSP430,NEC。。。。
我有整整一大盒,MCU相关的书几十本。
以上绝对不夸张,其中C8051F,FREESCALE还有几套。。。

网友F:
写“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用了下面工具

烙铁1根
电脑1台
下载线(自制)1根
指针万用表1台

如果再加台频率计,混饭吃应该够了,示波器可以不要。

网友G:
纯软

IDE: eclipse
Toolchain: gnu
Simulator: qemu, Keil MDK, AvrStudio, Hapsim, 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