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个东西

楼主(2008-11-17):
弱弱的问一下,就这么一个LCD屏该怎么把它点亮呢?

网友A:
段式液晶,需要薄膜连接或者导电橡胶

如果只有一块,那你需要一个垃圾桶

楼主:
re

楼上的能否说明白点,"如果只有一块???"难得有两块就不用垃圾桶??

网友A:
基本上如果你是想拿来玩,都需要垃圾桶

楼主:
re

还是不明白,本来就是在垃圾桶里拿到的,有这么个欲望想点亮它,只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从哪来归哪去吧

楼主:
我血压都上去.....

楼主:
没人支个招吗

网友B:
要玩得搞个带引脚的 那样好连接点

网友C:
需要接口资料或规格书。

网友D:
拿个万用表用电阻档量下透明引脚就可以点亮一下

楼主:
明天试下stycx的方法

我也看到有带引脚的,不过关键的东西不在这里,
有一堆类似这样的屏,引脚数也不尽相同,10几20几根,不知道哪个引脚是什么功能,也瞄不到有什么型号之类的标注,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E:
想点亮还不容易?

找一卷报纸,再找一盒火柴或一个打火机,下面的事就很简单了。。。。。。。

楼主:
恍惚到了灌水区~

这工程师郁闷久了,没事都来找乐子了,哈哈,俺功劳一件....
接着调,接着调

网友F:
有很多支持LCD的mcu,用斑马条连接一下就行了,注意LC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