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中延时100us是用定时器还是直接nop循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18):
这么小用nop,超过500US用定时器好些

不过一般看你的程序,没有具体的规定

网友B:
不建议死延时,费时费事

参见数据手册内的ACKNOWLEDGE POLLING章节,写操作结束后,检测ACK来知道内部写操作是不是结束,可靠通用简单。

网友C:
建议死延时

不过那么多nop, 看着难受吧?
我就让它调用空函数(包括多层), 呵呵

网友D:
怎么会延时100US

100US才10KHZ频率,IIC最低的都有100KHZ,应该延时10US吧

网友E:
不建议死延时的,状态机会非常难写。

楼主不信,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PS:那种开着定时器查询标志来等时间的就不要进来讨论了。

楼主:
回LS

搞错了,是PS2中起始的时候需要拉低时钟线至少100us 做这个延时 可以直接用定时器查询标志的方法么

楼主:
搞晕了

好像这地方是必须死延时吧。。因为等够100us才能继续执行咯~   那哪些地方不能死延时呢,好让单片机更有效的工作

网友E:
死等定时器和NOP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