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功能一直调不出来,郁闷(见代码)

楼主(2008-11-20):
只是想测试下按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eo;
uchar key;
uchar input;
sbit wdi=P1^7;
sbit led1=P1^4;
sbit led2=P1^5;

void main ()
{
 //P1=0x0F;
 P1=0X00;
 eo=P1&0x08;
 while(1)
 {
   if(eo==0X08)
   {
    input=P1&0x07;
    switch(input)
    {
     case 0: key=8;led1=1;break;
     case 1: key=7;led1=0;break;
     case 2: key=6;led1=1;break;
     case 3: key=5;led1=0;break;
     case 4: key=4;led2=1;break;
     case 5: key=3;led2=0;break;
     case 6: key=2;led2=1;break;
     case 7: key=1;led2=0;break;
     default :break;
    }
   }
   wdi=!wdi;
 }
}

单片机为AT89C55WD

现在是按键无反应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P1=0X00;

P1都设置成0了,读什么进来都是0咯

楼主:
那是初始值呀!开始设为0x0f,也一样

网友B:
o

if(eo==0X08) 这里eo有可能永远不会等与0x08 ,eo=P1&0x08;这句应该在while(1) 里

网友C:
-记住--读之前,赋1 ---

网友D:
同意4楼的

楼主:
我的PI.0~P1.3是要读入的,P1.4,P1.5输出,

那P1是不是要赋予0x0f???

楼主:
4楼的是对的,但是

改了下,能出结果

但是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放外面不行呢?

网友D:
进大循环之前及以后eo的值一直是0x00

按照原来程序:
P1=0X00;
eo=P1&0x08;
while(1)
...............
eo=0x00&0x08=0x00;

之后你一直没有给它赋新值,所以一直是0x00

楼主:
懂了,谢谢,不过

关于读之前赋1 的问题,我没有给P1口赋任何值,即屏蔽掉P1=0x0f这句(当然P1=0X00也没加上去),也能出结果
why?不是说读前定要赋1的吗?

网友E:
51的io上电默认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