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防止重复调用

楼主(2008-11-20):
网上的解决方法是尽量使函数不给重复调用,我看到有个程序用一个*.LIN文件来防止重复调用,如下:
RAMSIZE(256)
OVERLAY(
EEPROMTORAM ~ (
         ?PR?_READEEPROM?SUBROUTINE ,?PR?_WRITEEEPROM?SUBROUTINE
 ),
NEWeepromtoram ~ (
         ?PR?_READEEPROM?SUBROUTINE
 ),
EEPROMTOFLASH ~ (
         ?PR?_READEEPROM?SUBROUTINE
 ),
)
CODE( 0X0000-0X7FFF )
XDATA( 0X0000-0X03FF )
我以前没见过,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楼主:
有没有人用到过这个文件啊?

有没有人用到过这个文件啊?

网友A:
为什么C51函数要防止重复调用?

网友B:
这是人工控制覆盖分析

不是什么防止重复调用

楼主:
感谢楼上

我也是跟人讨论的时候别人告诉我是为了防止函数重入的,可能是楼上所说的人工控制覆盖分析。但是起的作用不是防止中断里再次调用该函数吗?
3楼,有些函数需要重入,编译器不让。所以要用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