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8-11-21):
请问步进电机的指数曲线程序怎么写啊,公式是f=fm(1-e(-t/T)),假设等间隔时间为dt,那么频率怎么算啊,公式中发fm是什么速度,有的说是匀速时的速度,有的说是步进电机最大速度,那个公式是初速为零时的公式,假如不为零时,怎么计算啊,谢谢
麻烦一下哪位朋友帮忙下一下这篇** Windows平台上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  地址为 http://www.cqvip.com/QK/83823A/2005006/20814183.html

网友A:
我用的没有这么复杂啊

控制好加减速度即可

网友B:
wenfengcom做的是研究工作吗

实际上加速度到底是多少合适,只要作到从启动速度到运行速度的过程中不丢脉冲就可以了,如果是用单片机发脉冲,控制好溢出率就是,如果是运动控制芯片,就交给芯片去做好了,只要简单的给出几个数据和命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