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C8051F410进入睡眠状态

楼主(2008-11-21):
我现在在坐一个手持测试仪,想设计一个按键在关闭状态按下3秒钟启动,在启动状态下按下3秒钟则关闭!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啊!
           谢谢啦.....

网友A:
C8051F STOP后只能复位唤醒

不太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有没有人会啊?

有没有人会啊?
给一点思路也行啊!

网友B:
2楼上不是和你说的吗:这个IC不符合你的要求

除非你对功耗没有要求。
功能很好实现,但功耗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你也不说你要求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楼主:
回复4楼

待机的就是为了省电的,功耗当然越小越好啦!

那什么IC符合我的要求啊?

网友C:
我也在用C8051f410

410有个suspend模式,
可以通过端口匹配唤醒

网友A:
410有个suspend模式,

STOP模式都不一定符合要求

网友D:
可以做个电路,直接把电源断掉。

这样功耗就最低了。

网友E:
用下面这个,关机不耗电,适合任何MCU

网友F:
楼主需要的功能和选什么单片机没什么关系吧

参考9楼或搜索“一键开关机电路”。另外C8051都有待机和掉电功能,待机状态下可以通过任意中断唤醒,掉电只能通过硬件复位。我用过410待机功能,待机电流最小做到0.4mA,当然板子上还有别的器件,实际410待机电流不会这么大。

网友G:
9楼  能介绍一下你这个电路的原理吗?

谢谢!

网友H(2009-01-23):
9楼的图看起来很清楚

启动的时候按S1给Q2加基极电压,Q1就给MCU供电.MCU要把IO置高.需要关机省电的时候就把IO拉低,电路就切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