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n没有讨论出答案的帖子,转发一下,大家讨论

楼主(2008-11-22):
#1 楼主:求教,C51地址定义和范围的问题
贴子发表于:2008-11-14 16:51:44

请教各位大哥,51系列的单片机,看到以下程序
#define PBYTE    ((unsigned char *)0x10000L)
#define Addr1    PBYTE[0x01]
unsigned char pdata * idata RPCBuf=&Addr1;

这几行代码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使用RPCBuf[]的数组

51系列的单片机地址范围不是到FFFFH吗(64K的片外地址空间)
,为什么第一行的代码是0x10000L?如果我定义的地址超出范围,会有什么问题?

#2 个人判断 高手指导
贴子回复于:2008-11-18 11:27:03

由于unsigned char *)0x10000L,没有xdata ,片内外统一编址,所以 PBYTE的地址为

0x10000-片内ram,这样可利用PBYTE[]  片外最后的ram空间。

小弟初学,可能有错,请各前辈批评指教阿。

#3 没写错?
贴子回复于:2008-11-19 23:12:27

0x10000L,表示PBYTE的绝对地址是在idata的0x00;

#define Addr1    PBYTE[0x01]               // 在片内idata地址0x01处定义为变量Addr1,以后给这个变量赋值,就是给这个地址赋值

unsigned char pdata * idata RPCBuf=&Addr1;     //在片内定义一个idata的指针RPCBuf指向变量Addr1

这几条能运行?怎么感觉怪怪的,idata的0x01不是通用寄存器吗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好久没编程了,以上的内容楼主作个参考吧

楼主:
大家研究一下吗

顶一下

网友A:
我来解释一下

#define PBYTE    ((unsigned char *)0x10000L)
#define Addr1    PBYTE[0x01]
unsigned char pdata * idata RPCBuf=&Addr1;

第一句是说把地址0x10000L强行转换成指向unsigned char的指针,
第二句和第一句有关,就是把PBYTE当然数组,指数组的0x01成员,亦即数组的首地址是0x10000L
第三句就是不用解释了。。。

其实整个有点错误,pdata 没有0x10000L这么大的地址范围。。。

网友B:
C51的通用指针

因为51的地址空间比较多,所以KEIL和IAR等一些编译器都有三字节的通用指针

楼主:
再问

楼上能否再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