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8-11-22):
选用57BYG系列步进电机,电源24V,驱动用L298,半步方式,现在问题是即使采用很慢的升速过程,最终电机能够平稳转动,但实际转速在300~400转/分,如果加大驱动频率,电机运行无明显变化(即没有出现抖动、堵转现象,但也无法进一步提高实际转速)。请问是驱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另外大家使用的步进电机最高空载转速可以达到多少?谢谢指教

网友A:
我用的一般都是4K步每秒

楼主:
楼上:也就是600转/分了

请问是型号和厂家,我本来是希望可以达到1000转/分的,如果能到600转/分也马马虎虎可以交工了

网友B:
测量电感,计算电流先!

网友C:
lz是57BYG系列步进电机的话

57BYG系列步进电机,电源24V,驱动用L298,半步方式,现在问题是即使采用很慢的升速过程,
建议采用40----50V电压,电流在2A以下

网友C:
我36V空载开到3000转

57BYG在36V空载开到3000转,这到是实验,根本不能实际应用,实际中电机都要负载

网友A:
速度和细分有关

如果以更细分的跑可以跑更高的速度,比如不细分1K,4细分可以跑4K。。。

楼主:
现在是设定2A斩波

我现在有个疑问:比如已经达到300转/分,继续加大驱动频率,实际速度没有变化,也没有抖动现象,是什么原因?我换厂家的驱动器并把电流设定到2.2A,只是低速启动时效果比较平滑,而实际最高转速也无法超过300转/分,是不是可以说电机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选用的24V/10A的开关电源

楼主:
ok

现在电源改为36V,电机从300转/分开始提速,可以到960转/分,较为平滑,但是低速起步困难,如100~260转之间有抖动,12V电源时低速运转良好,但高速无法达到.结论:低速时低电压高电流,高速时高电压低电流.
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