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ST7920控制器的LCD12864的元件和模型

楼主(2008-11-22):
我在使用proteus时,要用到st7920驱动的LCD12864,但是里面没有,所以我想问一下用过proteus的兄弟们有这种液晶的元件模型吗,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制作一个呢,等待回复,

楼主:
匠人在线哈,能否回答一下俺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搭实物试验啊~~~ 除非是很没钱的初学者,否则不要老想仿真

网上能找到的所有proteus都只有Demo版**出来的版本,不会给你建模工具或开放接口的

楼主:
谢谢

我找到了一个建模的文档,但是对于如何用C++编写元件这一块写的不清楚,所以想请教一下明白的人,既然xwj说不可以,那我还是焊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