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怎么用C让编译器生成MOVC A,@A+PC 指令

楼主(2008-11-23):
前面看到有人讨论
"keil中怎么用C实现MOVC指令功能"

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法, 基本都是生成的 MOVC A,@A+DPTR 指令

网友A(2019-09-04):
那到底是怎么个使用法,不懂,我需要用这个读取一个值,然后再赋给串口。但不懂怎么用这个,楼主麻烦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是怎么个使用法,不懂,我需要用这个读取一个值,然后再赋给串口。但不懂怎么用这个,楼主麻烦教下 ...

MOVC A,@A+DPTR 用 const 常数就可以,但 MOVC A,@A+PC 好像没有被编译器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VC A,@A+DPTR 用 const 常数就可以,但 MOVC A,@A+PC 好像没有被编译器支持。

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C:
都用上c了还管汇编干什么,想用这个指令自己写汇编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用上c了还管汇编干什么,想用这个指令自己写汇编去。

关心最终代码效率的朋友的会关注这个因素
MOVC A,@A+DPTR  的效率会低于  MOVC A,@A+P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心最终代码效率的朋友的会关注这个因素
MOVC A,@A+DPTR  的效率会低于  MOVC A,@A+PC
...

真要关心代码效率就应该换Cortex-M0,只有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才会用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