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3后,是继续执行到4,5吗?

楼主(2008-11-24):
    {
1      if(mark1==1)  //第一标志查询
          {
2        mark1=0;
3        LED1 =0;     //第一标志有效
            }
4        else          //第一标志无效
           {
5            if (mark2==1)//第二标志查询
                {
6                 mark2=0;
7                 LED2 =0;
                  }
8                else    退出查询
                  {
9                  .....退出查询处理程序...
                  }
             }
        }
如果执行3以后,怎样才能直接跳到9,退出查询。我的想法是:如果第一标志是有效的,就跳过第二标志查询直接退出。只有在第一标志无效的情况下,才
进行第二标志查询。

网友A:
用CASE语句

LZ说的问题是并行的判断,不是串行判断,可以用CASE说话.

楼主:
先谢了,这个是中断标志判断,总共用两个标志位,用的是

如果用case的话,那switch(k)里的K必须是一个寄存器的值,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我的中断发生标志是单片机寄存器的两个不同的位,就是8位里面的0位和2位,其他的位是空的。
例如:
 7空 6空 5空 4空 3空 2标志位 1空  0标志位。
在有中断时要知道是哪个中断发生了。

网友B:
c 是有 goto 的!!!!

网友C:
建议不用goto,用函数调用。

网友D:
多重判断+出错处理(中途退出),goto几乎是唯一的正道

网友E:
楼上的不会吧

我写C还没用过GO TO呢,
刚开始写C的时候,也很想用GO TO 跳,但人家说C里面是不推荐用GO TO的,所以俺就一直没用.
现在也习惯了不用GO TO

网友F:
谁说不能用GOTO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LINUX里GOTO也很多.

网友G:
用什么goto

           {
1              if(mark1==1)  //第一标志查询
               {
2                 mark1=0;
3                 LED1 =0;     //第一标志有效
               }
4                     else          //第一标志无效
                {
5                   if (mark2==1)//第二标志查询
                     {
6                      mark2=0;
7                      LED2 =0;
                      }
                    }
8         //
9         .....退出查询处理程序...
               }

网友H:
if可以灵活运用适应各种情况

但if.. else if..else..太多而且嵌套时,反而觉得用goto思路更清晰,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I:
也可以这样,看起来清楚一些

k = 7空 6空 5空 4空 3空 2标志位 1空 0标志位
switch(k)
{
    case 0x01:    // 00000001
        // 0标志位触发事件
        break;
    case 0x04:    // 00000100
        // 2标志位触发事件
        break;
    case 0x05:    // 00000101
        // 0标志位和2标志位同时触发,按需要来决定处理顺序
        break;
    default:
        // 非法参数处理
}

网友D:
如果再加几个for……我实在找不到比goto更清晰的写法

有高招的朋友不妨贴一个片断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