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红外收发对射问题

楼主(2008-11-24):
这是一个老产品上的电路,现已经找不到厂家,电路如图。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接收管都不行,好像发射管一般型号都能替换,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遮挡计数,距离在20厘米左右。我是个对红外不懂的菜鸟,实在找不到其替换器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R2太大,LED2方向反了

网友B:
可能是LED2方向反了

可能是LED2方向反了

楼主:
这个本来就是比人的硬件,用它自己的管子就好好的

网友C:
找个厂家买配对的

网友D:
LED2明显就是反了

还有,LED2原来用的是光敏二极管还是光敏三极管最好测试一下(有些光敏三极管封装和光敏二极管一个样)。

楼主:
请问怎么测试?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赶快现身啊!我急死了

网友E:
接收的工作点用一个3极管控制一下

网友F:
似乎接收电路图有问题

20厘米的红外对射计数,很简单的管都能实现,但楼主的线路图很有问题

网友G:
鼠标上有啊,拆开看看.

网友H:
4007不用

R2应该选在200欧左右,LED2反接 呵呵 搞定啰

网友I:
Q1 C极接法不对

楼主:
接收为光敏二极管不是光敏三极管

网友J:
我以前做过。

对射计数:
 555 38khz 载波发射
 PC838 接收
 距离较远
我以前做过。

楼主:
感谢大家!俺搞定了

网友K:
LS格式错误

标准格式:
感谢大家!俺搞定了
原来是XXXXXX的问题,经过XXXXXXX这样的改动,现在XXXXXXXXXXXX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