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拉下拉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如题,看了很多的资料,却还是不明白上拉下拉的原理。希望大家给予些帮助。莫直接复制网上的资料,我是个新手,看不懂。谢谢

最好,能够结合三极管与mos管给予讲解下。

再次感谢

网友A:
上拉就是通过电阻接VCC

下拉就是通过电阻接GND。。。

网友B:
嘿嘿

"看了很多的资料",显然是瞎话,或者是"看了很多的不合适资料".
因为,几乎任何一本51单片机的教材里,都有关于P0~P3口的结构说明.
而且,51的这四个口,结构还有差异,正好能帮助理解上拉下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