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单片机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11-26):
U-EC5的10pin接口的VCC和GND之间的电压是5V,但是目标芯片的工作范围是2.7-3.6V,如果我接外部电源3.3V,那不是5V跟3.3V短接了!! 那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U-EC5没有用过,一直是U-EC2

U-EC5的工作电压应该兼容3.3V才对
U-EC2我一直都用3.3V

网友B:
不可能是5V

C8051压根就没有5V的型号

楼主:
我是说

在没有连接目标板时,接上usb后,10pin插座的VCC是5V。

网友C:
放心使用吧,没问题

网友D:
re

一般我都不用JTAG提供目标板的电源。EC5没用过,不过如果JTAG输出的是5V,接到目标板的3.3V,觉得不妥。另外C8051也有5V供电的,如530,520就可以5V供电,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我直接接上用了! 没事!

问我们老大,他说那个口是个弱上拉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