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26):
STC单片机4V供电    单片机IO做输入时电压为5V没有关系吧?

楼主:
知道了

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刚在PDF上看到了

网友A:
好多3.3V供电的ARM输入端口都能耐5V输入呢

主要看DataSheet里面关于IO部分的参数,它会告诉你最高耐受的电压值,如果是5V,又何必每个IO口都上二极管这么麻烦呢?

网友B:
可以的

不需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