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青云lzm5zk的夜晶

楼主(2008-11-26):
我有片lzm5zk的夜晶,3.3v,5v,都可以用,我先用普通3.3v51写驱动,工作在串行模式,一切正常,可是换乘c8051f020就出问题了,咋也不亮,接线只有rs端不同,原来用的是普通i/0,现在直接接到vcc上,也晶的datasheet也是着末街的,难道是串行速度太快了,经振都是110592m的,不过确实020块许多,那位用过解释一下

网友A:
检查夜晶的工作电压与cpu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