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HV问题

楼主(2008-11-27):
    请教搞视频的高手一个问题~  VGA信号输入端比如显示器是把RGB下拉一个75欧姆的电阻,那HV呢,这个有标准吗,好像RGB是标准的

网友A:
HV是TTL标准电平

楼主:
对,是TTL的~

    RGB是下拉75欧姆电阻~  那HV呢~  标准是多少~  或者你用过多少的~
用75欧姆下拉可以吗~    懂得我的意思吗~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能看明白的回一个~ 谢谢~

网友A:
标准TTL电平能带多大的负载你不知道吗

HV接的电阻都是K欧级以上的
我们一般都是用1K以上的电阻

楼主: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了~

   两台设备,一台VGA分配器,一分八。另外一台是要这个设备的输入,分配器的HV是244驱动输出~  另一台设备是HV下拉75到地输入~   两台设备是两个人做的,现在配合的时候有问题,分配器接别的可以,接“另一台”就有点闪烁,7805很烫。
问题1:另一台接75到地是不是有问题,如何说服他
问题2:7805烫是因为另一台接了75到地引起的吗?

网友B:
HV我用43R

网友A:
HV下拉到75R肯定是错误的

楼主:
有文档说明吗

这个有没有标准,RGB是有标准的,是75,那HV呢,如果有文档介绍了这个大概标准,那就有法可依了~  现在是他那边下拉了75,然后发送那边设备是串联了个75,接上他的机器发送的HV电平就被拉下来一半。接显示器就正常。
   说他的不标准那也得有个依据,他就说HV匹配是75,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