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用C8051F020,110592M,驱动12864的液晶青云的5ZK,工作在串行,3.3V RST不接 PSB设为串行

只用 RW,CLK,RS接VCC,始终不能点亮,我用3线在普通3.3V 51CPU可以正确显示

问题就在RS端,DATASHEET上说RS可以接到VCC,RW,CLK就能点亮,

可是实际不行

那位做过讨论一下

网友A:
鬼影有没有?

青云的资料可能有错,那个电压控制端要自己试一下怎么接。

网友B:
好象还有个液晶的对比度控制电压很关键

网友C:
好像数据手册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