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片选端cs1,cs2应如何接?

楼主(2008-11-29):
事实证明接这样的下拉电阻是不对的,后将下拉拿掉,可以显示

据说应该接上拉

那么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区别?如何选择上拉or下拉?

网友A:
都不对

片选端你不用单片机控制轮流选通你怎么发送数据啊
至于上啦还是下拉要看具体的模块   有些要上啦 有些要下拉

网友B(2009-08-30):
不对啊,你这样的话都拉低了,怎么选?
高有效接上拉,低有效接下拉。

网友C:
没错,发左半屏数据选通CS1,右半屏数据选通CS2